求教一种接触器的型号

楼主(2007-12-29):
我在别的单位看到有一种接触器,是两个在一起的专门用于正反转的电机控制,机械互锁。不知道型号和命名规则是什么,请知道的指教一下。

网友A:
各个厂家的都不一样

网友B:
各个厂家的都是不一样,还有一种专门用于正反转的电机控制的。控制器时间可以调的,可以正转N秒,停N秒/反转也一样,我见正泰的,CHNT,

网友C:
西门子 3TD系列

网友D:
各个厂家的都是不一样

网友E:
施耐德的就有啊,查看选型样本就可以了!

网友F:
CJX2加一个机械连锁附件就行

网友G:
各个厂家的都不一样,问经销商

楼主:
那里有产品的型号手册吗??

网友H:
一般在型号后加 N,比如 CJX1-12N

网友I:
  其实是两个普通的接触器!只不过中间加了一个互锁装置!一般导轨安装的接触器都可以加!

网友J:
天水一三一出厂的交流接触器就有这么一种

楼主:
谢谢朋友的关心,有朋友知道机械互锁的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