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40DI与ADI4的通讯

楼主(2007-12-29):
请教大侠西门子ADI4与840DI的通讯:我用STEP7组态下载到840DI的PLC中,在下载硬件组态后就报警,SF灯亮,ADI4的数据交换的绿亮,但在线诊断ADI4时显示
Module configured, but not available
Preset/Actual mismatch:
(inserted and configured module types are not the same)
- Expected type: DP Slave (compact)   (6SN1118-xN00-0AAx)
- Current type: Not available
后ADI4的数据交换灯变为红色,如组态时不用ADI4只是用PP72/48,则完全正常,参数我选择报文3,请大侠指教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下,请高手指教下啊

网友A:
谁会Siemens 840D系统,报警 号码2000,PLC sign-of-life monitoring.
810004:stop/abort event,error analysis via STEP7 required.怎么办啊,望赐教

楼主(2008-02-08):
我的问题已搞好了,原来是正常的,朋友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2009-11-24):
请问,您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两年前的贴了,那时刚搞数控,不过这问题也忘记了,好像是ADI4的版本号不对,西门子的版本升级太快,好几次都中招

网友C(2010-01-21):
谁有ADI4的中文说明,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