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未动作后患无穷

楼主(2007-12-29):
今查到4P漏电未动做,因前几天有一温控开关的感温包被无故烧断,于是顺着查对,有一温控线碰壳,使感温包引出线烧断,但是这个漏电开关就是未动作.

网友A:
是不是漏电开关的漏电跳闸功能不行了?

网友B:
要看漏电电流有多大

网友C:
是不是漏电保护器配的不合理

网友D:
漏电流大小的问题吧

网友E:
生产厂家质量不过关。

网友F:
虽然有漏电开关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安全.必须有保护接地线.

网友G:
选取的漏电开关是不是大了,或者是漏电开关本身无法跳闸.

网友H:
便宜没好货

网友I:
1 温控线碰壳.漏电流太小的问题吧。
2 他用的可是4P漏电开关啊。

网友J:
1、如果漏电发生在相线之间、相线与工作零线N之间漏电保护器不动作!!!
2、只有漏电发生在相线与保护零线PE之间时,漏电保护器才动作!!!

网友K:
内部漏电的话就直接换了算了。

网友L:
同意刘工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