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调试过程

楼主(2007-12-29):
                              科威电梯专用PLC   现场 调试
             调试过程分以下几个阶段:
一﹑通电前的检查 二﹑基本参数的设定 三﹑电机自学习 四﹑慢车调试 五﹑井道自学习 六﹑快车调试 七﹑舒适感调试  八、减速距离的确定
4.1通电前的检查
4.1.1机械装配检查及确认
支架﹑导轨﹑曳引机﹑对重﹑轿厢﹑钢丝绳﹑控制柜﹑限速器等按标准安装到位。
确认所有的安全回路组件,如机房/轿厢/轿顶/底坑共四处应急按钮、相序、限速器开关、上/下极限开关、液压缓冲器开关、断绳开关、安全钳开关、安全窗开关等,都安装到位,动作有效,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确认所有厅门、轿门都安装到位,动作有效,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拆除井道中脚手架及一切有碍电梯运行的障碍物。
4.1.2电气装配检查及确认
1﹑变频器电源进线R﹑S﹑T和变频器到电机出线U﹑V﹑W千万不要接反了。
2、主机抱闸线圈至控制柜中ZQ1、ZQ2接线是否正确。
3、编码器到变频器内的PG-B2中的12V、0V、A、B间接线是否正确。
4、变频器内的PG-B2到电梯控制器X0、X1、GND的接线是否正确。
5、安全回路是否通路。
6、门锁回路是否通路。
7、轿顶接线是否正确。
8、检修回路通断逻辑是否正确。
9、轿厢CAN-BUS通讯回路接线正确。
10、井道的CAN-BUS通讯回路接线正确。
11、检查马达三相间的电阻是否平衡。
4.1.3各种接地检查
一、 以下检查要求个测量端子及部位与PE(总进线接地端,以下简称PE)的电阻接近无穷大。
1、 R1、S1、T1与PE之间
2、 抱闸线圈ZQ两端(111、202)与PE
3、 马达三相U、V、W与PE之间
4、 旋转编码器12V、A、B、0V与PE之间
5、 变频器及制动单元上各信号端子及动力电端子与PE之间
6、 安全回路及门锁回路中的中间接线端子与PE之间
7、 检修回路中的端子与PE之间
        以上检查中若发现电阻值偏小,请立即检查,找出故障,修复后才能继续调试。
  二 、 以下检查要求各测量端子及部位PE(接地电阻植尽可能小)
1、 市电电源接地点与PE之间
2、 马达接地点与PE之间
3、 旋转编码器线缆屏蔽层与PE之间
4、 旋转编码器线缆外用金属软管进柜端与PE之间
5、 变频器接地点与PE之间
6、 开关电源与PE之间
7、 抱闸接地点与PE之间
8、 控制柜壁及门与PE之间
9、 线槽最末端与PE之间
        10、限速器与PE之间
11、轿厢与PE之间
12、厅门电气门锁与PE之间
13、井道底坑由各安全开关接地点与PE之间
注:在调试之前,请务必确认工地提供的电源中的接地良好,符合国家标准。
三、编码器装配的检查
1、 检查编码器的固定应牢固,编码器轴与主机延伸轴之间的连轴器应连接固定良好。
2、 编码器连线最好直接从编码器引入控制柜。
3、 编码器屏蔽线接在控制柜的接地端子上。
4、 编码器线缆必须穿在金属软管中排布,金属软管从编码器一直排布至控制柜中,如长度不够需增加,则两端接头需可靠相连,且金属软管进柜端必须接地。
         若发现编码器屏蔽线原本接地,则该屏蔽线可悬空不接,但应保证不能与任何有电端子或接地外壳接地。
   4.2 基本参数设定
     设定变频器参数如下:
     A1-00=0    A1-01=2      A1-02=3     A1-03=0
     B1-01=1    B1-02=0.5    B1-04=5
     H1-03=3    H1-04=4      H1-05=5
     1m/s及以下速度时的参数: D1-01=0  D1-02=50  D1-03=5  D1-04=10
     1m/s以上速度时的参数:D1-01=0  D1-01=50  D1-03=30  D1-04=5  D1-05=10
       以上参数一般在出厂时已设定,有些参数在以后的调试中还需变动,最后的参数以调试完成后的参数为主,如果以上参数已经设定,则可以进行检修点动(需注意按钮与电梯运行方向一致)。
   4.3 电机自学习程序
         对于安川、富士等大多数变频器在闭环运行前都必须进行电动机参数自学习,否则由于参数不正确有可能损坏变频器和电动机。
一、 操作前的准备工作:
1、 设定参数:A1-01=2   A1-02=3
2、 AUTOTUNING中,马达自动运转,为了安全请吊起轿厢,将钢丝绳从曳引轮上松掉并打开抱闸。
3、 AUTOTUNING中,因载波频率更为2KHz,马达运转时将有明显的电磁噪音。
4、 AUTOTUNING开始前,请先确认马达为停止状态,并完成各必要参数设定过程后,再按RUN键。
二、 操作程序:
1、 吊起轿厢,将钢丝绳从曳引轮上松掉,并打开抱闸。
2、 确认PG安装的同轴度精度,接线正确。
3、 转换到数字操作器操作。
4、 点动运转,观察变频器有无异常并确认PG方向。
5、 进入AUTO-Tuning模式。
6、 输入电机铭牌数据,按序输入马达的额定电流、额定频率、额定转速、马达极数以及脉冲产生器(PG)的脉冲。
7、 完成以上步骤后,按下RUN键,即执行Tuning。
8、 Tuning完成或按STOP键中断后,按MENU键回到驱动方式。
9、 自学习失败时,再重复5、6、7、8步进行。
10、 自学习完成后,断电源、挂钢丝绳。
4.4慢车调试
1﹑井道内各开关保证动作可靠,然后可以打检修进行点动。
2、若电梯的运行方向与按忸的方向不一致,则在关电后对换变频器进马达的相线,同时将编码器的两线对换,然后送电检查运行情况。
3、轿顶安装平层开关,导轨上安装隔磁板,其长度为120mm左右。
4、慢车运行时确认控制器内参数D5085的计数值上行时是增加的。
5、 在平层开关动作时,X4有输入信号,即指示灯亮。
6、 调整上下多(单)层强迫减速开关的减速距离:
对于1.0m/s的电梯:1.5m-1.7m
对于1.5m/s的电梯:2.3m-2.6m
对于1.75m/s的电梯:第二强迫减速:1.5m-1.8m
                     第一强迫减速:2.5m-3.0m
   4.5 井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