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补偿电容用接触器电阻的作用?

楼主(2007-12-30):
有朋友问补偿电容用的接触器在辅助接点上并联的电阻作用?大家讨论一下作用与实际作用.

网友A:
是不是起分流作用?

网友B:
保护接触器触点用的,在接触器吸合时.通过电阻给电容充电,然后主触点吸和,以免主触点电流过大烧毁

楼主:
不要忽视基础问题,万丈高楼要平地起.

网友C:
放电,当接触器短开时电容器储存的电能要靠电阻消耗掉.这里要说明的是,接触器闭合时,电阻是断开的,接触器适放时,电阻才接通.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E:
 lxtx说的正确,楼上两位说的不正确。

网友E:
电容器切换用的交流接触器是一种特殊的接触器,它代替了限流电抗器,可以不用电抗器。当然,它不能代替消谐电抗器。若要安装消谐电抗器,就不需要这种特殊的接触器了,因为任何电抗器都具有限流功能。

电容器专用接触器是一种特殊的接触器,它在主触点(控制电容器的电路)吸合前,首先通过接通一组辅助触点,在辅助触点上接入一电阻,通过电阻对电容进行小电流充电,大约零点几秒后,切断连接电阻的辅助触点,最后接入主触点,也就是说,此时才正式的接通电容器。

网友F:
那叫浪涌电阻呀

网友G:
一般常用的型号是CJX-19-电流值

网友H:
到底那个正确,

网友I:
下面引用由lxtx在 2007-12-30 11:38:00 发表的内容:
  保护接触器触点用的,在接触器吸合时.通过电阻给电容充电,然后主触点吸和,以免主触点电流过大烧毁
------------------------------------------------------------------------------------------同意

网友J:
    电容在没有启动时,储电量为零。如果正好在交流电的波峰接通交流接触器,充电电流理论上为无穷大。所以要接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J:
不是限流电阻,是充电电阻,写错了。在电容主接触器接通前,先给电容充电。

网友K:
支持楼上的观点!

楼主:
方便的话可拿一个实际实验一下.

网友L:
学习!这方面欠缺.

网友M(2008-11-10):
在接触器吸合时.通过电阻给电容充电,然后主触点吸和,以免电流过大烧毁主触点,,同时具有放电功能,当接触器短开时电容器储存的电能要靠电阻消耗掉.

网友N:
学习,基础知识很重要啊

网友O:
各位:谁的GX.DEVELOPER说明书?来一份,谢谢!qian.188.dood@163.com

网友O:
邮箱为:qian.188.good@163.com 上面一个有误

网友P:
学习了,以前还不知道这些东西

网友Q:
充电和放电接法是不一样的,一般用作放电,而且必须放电,否则有可能危及人身安全,交流电容不一定要预充电

网友R(2009-05-18):
类似于变频器中的预充电电阻,有的用电感

网友S(2010-01-08):
IXTX没有说对他说的是最古老的给电容放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