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32趋势显示问题

楼主(2007-12-30):
rsview32在运行中所有历史曲线显示时间都固定在2007年12月31日不更新,即使显示正常,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有这回事,明天上班去看看。

网友B(2008-02-02):
估计是把暂停键按下了!!

网友C:
也可以检查一下Trend的链接数据文件是否Run了?

楼主(2008-05-21):
趋势文件保存在D盘,该盘已经满了.

网友D:
看你的电脑设置时间是不是和实际一致,我遇过这个问题,就是电脑时间不对。希望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