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是否会漏电?

楼主(2007-12-30):
买的台湾明纬的开关电源,型号为S-100-24,有接地,但是设备整体与地是绝缘的,通电后发现设备上有微电,检查后发现开关电源外壳带电,电压大概为十几伏.后将设备接地一切正常,请问各位同行这是否正常?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仪表测定的

楼主:
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外壳对地电压大概是17付左右

网友B:
1·开关电源普遍具有Y电容,火线经过一个电容接PE,零线经过一个电容接PE。开关电源金属外壳一般接PE(有些接冷地)。因此,如果开关电源输入端PE没有接地,那么就会造成开关电源外壳带电。
2·有一些开关电源的冷地是通过一个电容与开关电源的热地接在一起的,开关电源外壳接冷地。这种情况下,如果负载设备没有接地,开关电源的确会有外壳带电的现象。

网友C:
有收获,收藏啦。

网友D(2008-03-05):
第三楼主的朋友分析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