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恭请刘志斌老师讲解电源供电系统

楼主(2007-12-30):
刘老师你好,看了下您的 关于供电系统TN-C/TN-S/TN-C-S的讲解,受益非浅.但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请赐教.
1.TN_C中,设备保护用PEN吗,可以独立接地吗?
2.TN_S和TN_C_S中,要重复接地吗?3
3.当供电线路远时,还要用TN_C_S吗?
能给个详细的讲解吗?

网友A:
“1.TN_C中,设备保护用PEN吗,可以独立接地吗?”
1、TN-C即三相四线制供电(一根零线PEN),如果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则所有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保护接零(PEN);
2、如果是功率较大的设备,短路电流较大,还要求重复接地(不叫保护接地);

网友A:
“2.TN_S和TN_C_S中,要重复接地吗?”
1、TN-S系统即三相五线制供电,一根工作零线N ;一根保护零线PE ;
2、这样做的原因是要接用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实现系统的漏电保护;
3、因为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是靠检测剩余电流保护的,工作零线N要进剩余电流互感器,而保护零线PE不进剩余电流互感器;
4、如果还是一根零线PEN,就无法实现剩余电流漏电保护!
5、但是TN-S系统即三相五线制供电时,工作零线N不能重复接地,只有保护零线PE可以重复接地;
6、这样TN-S系统即三相五线制供电时,由于工作零线N不能重复接地,就有零线N断线的危险性存在,这是个缺点!

网友A:
所以我个人认为,TN-C-S系统好,PEN公用零线重复接地,到用户改四线为五线,实现末级漏电保护好!

网友A:
“当供电线路远时,还要用TN_C_S吗?”
1、TN-C-S供电方式,与供电线路远没有关系,再远你都可以把零线PEN重复接地,从重复接地处引出两根零线,一根作工作零线N,一根作保护零线PE ;
2、这样供电时,一定要用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实现漏电保护,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