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24v电源异常

楼主(2007-12-30):
开关电源24v,系统上电以后,却发现除直流24v外,含有交流50v的成分,PLC 和触摸屏通讯几分钟以后中断,严重影响系统安全运行,将地线取下后,交流成分消失。注明系统地线接好,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建议加个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B:
查干扰源,我近几天就处理了一起类似问题的机床,情况与你描述的较相似,查出是一个电磁阀线圈短路,对开关电源输出端干扰,输入了交流的成分,你可采用逐点断开的办法,查出干扰源.

网友C:
1.专业维修YOKOGAWA、HONEYWELL、ROSEMOUNT、ABB、FOXBORO、BAILEY、EMERSOM、 SIEMENS等DCS系统板卡、键盘、CRT、LCD、电源、打印机等。
2.维修医疗设备卡板、电源及CT灰度显示器等。
3.维修工业自动化设备及电路板、电源、各种在线离线分析仪,维修EL显示屏及各种接口的工业级显示器。
4.专业维修BARMAG变频器
公司还生产替工业级显示器可直接替代ABB、Honeywell 、Yokogawa、Rosemount、Siemens DCS操作站显示器及船舶监控系统专用显示器。其外还生产各种老式显示器接口的转接盒、Honeywell US操作站键盘、打印机。
沈永生 njsys002@sina.com 15305198626 13851490338

网友D:
将接地端可靠接地。

网友E:
同意模具老兵想法,还可以在24V输出端并联一只100P的电容试一下,最笨的办法也就是最聪明的办法—-换一只电源试一下 ,
那个叫沈永生的不要乱发广告!

网友E:
另外,在确定接地良好的条件下,你单独给PLC与触摸屏供电,来判断是否是外电路故障。

网友F:
仪器设备千万不要和大型设备等强干扰源共用一条地线

网友G(2008-03-05):
提高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