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PLC画面刷新很慢

楼主(2007-12-30):
我用STEP7 V5.2对PLC CPU-313C进行编程,在监控PLC时,画面刷新很慢,有时在同一画面监控,画面上半部有监控数值,而下半部要等20秒才能有监控数值,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应该是用MPI连接的吧.如果用以太网的话,可能效果会好点.

楼主:
我是用MPI连接的,CPU-313C只有一个MPI接口.用MPI连接的PLC,画面刷新就很慢吗?还是软件设置的参数不对?用STEP7 V5.2对PLC CPU-313C进行编程,如果用以太网的话需要什么硬件?

网友B:
如果用以太网,需要增加以太网通讯模块。
也可以用DP网,需要增加计算机中的DP网卡。
要看系统的结构,才确定哪个最好,PLC是否需要PC人机画面。
如果不需要实时监控,计算机只进行编程监视,就没必要改了。

网友C:
设置通讯波特率低。

楼主:
问 通讯波特率怎么设置?

网友D:
mpi网里设置

网友D:
在STEP7里设置

楼主:
在STEP7里怎么设置?

网友E:
打开STEP7界面在OPTIONS中选择SET PG/PC INTERFACE选项在PC Adapter(MPI)中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