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压控制

楼主(2007-12-30):
请问朋友,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用一个富士45KW的变频器和一个虹润牌压力变送器进行风量控制,压力传感器的技术参数为0-(-5KPA)测负压值的,电压12-40V,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运转,压力变送器的电压为变频器上PLC端子供给。电压在22-24V之间,现在的问题是当压力变送器工作一定时间后,持续的,慢慢的输出高电流,就这样一直上升到20MA,变频器停转,风管就没有压力,但是变送器一直保持在20MA不反回到没有风压时的低电流状态,而拆下来,过一段时后,再装上去又可以工作,请问各位是何故。帮帮忙吧

网友A:
传感器极性接反。。?

网友B:
估计压力变送器有问题吧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如果是压力变送器的问题,哪么我们换了几个上去都是这样子,询问别人也是说压力变送器的问题,现在手边没有压力变送器,真的没办法了

楼主:
请问能告诉我有类似的变送器可买到吗,可以给邮件ym.peng@163.com

网友D(2009-09-12):
请问 你的型号是什么样的

网友D:
你那问题我估计是用在纺织机器棉箱上的吧 你看看是不是到到了20MA的时候你 变频器是不是还工作 我建议你换个变频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