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讨论一下华文公司HPCS-3000

楼主(2007-12-30):
 1.HPCS-3000系统的特点:
1.1、多级冗余结构:
工作站(N︰1)、控制网络(1︰1)、控制器(1︰1)、电源(1︰1)、I/O网络((1︰1),是国产DCS制造商独有的)、I/O模块(1︰1)。
1.2、过程I/O站
      交流电源采用双路供电,且采用专门的切换装置实现双路交流电源的无扰动切换。
1.3、过程控制器(DPU):
1)、基于LINUX操作系统,运行效率高,无病毒入侵。
2)、低功耗,弃用铝电解电容器,采用军用热管技术将CPU工作时产生的热量导到金属外壳。
3)、DPU与卡件之间的通讯无类“数据转发卡及DP重复器”等中间环节,解决了系统通讯的瓶颈问题,大大提高了通讯的可靠性。
1.4、电源
     冗余的多种电源供系统工作:24V主/24V辅/48V查询电压,满足用户多种需要,并且支持带电插拔。
1.5、柜内接线
     采用弹簧压接方式,避免传统接线方式下螺丝松动所带来的隐患。
1.6、I/O卡件
     1)、低功耗:<1W。
     2)、防护:防护等级达到IP50级,全金属封装,防尘、防电磁干扰。
     3)、所有卡件均为单一直流电源供电,供电范围适应12~36VDC。
     4)、所有输入I/O卡件:通道间隔离电压450V,输入与输出隔离电压>1500V,如果误接入220VAC/380VAC不会损坏卡件。
1.7、监控软件
     具有OPC标准数据访问接口,而不仅仅只局限于HPCS监控软件,用户可根据自己的习惯选用监控软件,比如:HPCS监控、InTouch Wonder Ware、组态王、三维力控等,大大方便的用户。
2.系统特点的详细说明:
HPCS-3000分散控制系统是在多年从事DCS研究,结合众多电厂使用经验,总结国内系统的优点,摒弃他们的缺点,朝着国际化DCS的设计理念而打造一套分散控制系统。
2.1.高度的可靠性:
―― I/O卡件功耗:
表面安装、低功耗,每块I/O卡件的功耗<1W。在国内DCS系统中功耗最小。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过程自动化交流中心在1995年所进行的DCS运行调查表明:目前运行的多数DCS,其卡件损坏率普遍较高,国外产品DCS卡件及外设的年损坏率的平均值为7.834%。在这些DCS中对抑制温度过高的办法主要是加强系统的通风量,实际使用情况证明,通风系统多为转动机械,一旦出现故障可造成机柜内部温度迅速升高,引起卡件和设备损坏。HPCS的卡件设计耗电小,从而降低了器件的负荷,减少了发热量,因而提高了系统可靠性。
――I/O卡件封装:
全金属密封封装。防护等级达到IP54级。整个系统的I/O模件均为全密封,防尘性能好,避免了模件积灰:目前多数DCS机的模件裸露在外,在腐蚀性和尘埃较大的工厂环境中,一旦模件受蚀或落灰则在一定的湿度条件下即可使器件的电路阻抗降低甚至短路造成故障,HPCS-3000的模件设计了金属密封外壳,有效地避免了化学成分的腐蚀及灰尘的侵害、电磁波的干扰,而提高了可靠性。这是HPCS-3000独有功能。
――I/O卡件自我保护:
多种保护措施,所有I/O卡件通道间隔离电压>450V,输入与输出间隔离电压>1500V。各路信号的接口处均有多重过压过流保护措施。强电窜入都不会烧坏卡件。强电撤除卡件恢复工作。国内外系统有此功能很少。
――I/O卡件隔离:全部点点隔离,而有些系统时分组隔离。
――控制模件(DPU):
精心设计的控制器。选用军用CPU卡件,彻底弃用铝电解电容器,因为这种电容器具有高故障率和有限的寿命,从而可使控制器的可靠性提高一个数量级。同时选用在航天中普遍使用的热管技术,大幅度提高热交换性能,有效降低控制器中的工作温度。DPU是一般卡件的两倍厚度,可带电插拔于I/O机槽中。
――控制器软件
采用有效抵御病毒的LINUX操作系统。目前尚无攻击LINUX的病毒,从而可确保控制器的安全运行。而采用微软系统的控制器,一旦通过局域网染上病毒,系统极易崩溃。
――通讯:
通讯方式工作,在控制器与I/O模块间无任何通讯转换模件,大大提高通讯可靠性。有的系统有如数据转发卡、BC卡、中继器等通讯转换部件,是系统可靠性的瓶颈。
――接线方式端子:
可靠的接线方式端子的接线采用弹簧压接方式,有效避免传统接线方法下螺丝松动所带来的隐患。
――专有软件:
提供专有软件工具,远程监控网络负荷,网络连接状态,DPU运行负荷状态。
――先进的散热结构:
在每层控制机箱(内插DPU和卡件)下都装有一个开关电源风扇箱,系统运行时启动,热风从下往上打出,通过控制柜顶装风扇排出控制柜外,形成冷热风对流状态。这是HPCS-3000系统独有的设计。而有的系统厂商的DPU和PC机一样大小,DPU侵倒后在顶层机箱上,这样导致I/O卡件的热风被DPU的无孔底板挡住,热风无法越过DPU,从顶装风扇散出,控制柜内热风无法对流。
――操作员站互为备份:
    HPCS-3000系统中没有数据服务器。避免系统网络主客机形式中服务器崩溃使得整个DCS系统操作员看不到画面的瓶颈问题。
2.2.高度可伸缩性
――HPCS主要面向的是大型过程控制系统控制点数量可达10000点以上。
――HPCS也充分考虑了数百点甚至一百点以下小系统的需求。
――HPCS取消端子柜、端子板、预制电缆、同一块AI卡可同时接受不同类型的AI信号、采取上述措施后HPCS大大降低了成本。
――HPCS的每一个I/O机箱都可单独构成一工作可靠、配置灵活、性能完善的过程控制系统。无论系统规模的大小,HPCS系统的可靠性不降低(控制器冗余、通讯及网络冗余、电源冗余),同时都具有优异的性价比。
2.3.高度的开放性
――HPCS系统是高度开放型的工业控制系统。HPCS系列在设计之初就将突破封闭发展的制约作为设计的主要问题之一。HPCS系列产品广泛采用国际标准,努力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所提出的开放系统互连(OSI)参考模型。HPCS系列的系统允许将其他制造厂家的产品无缝纳入自己的系统,也充分考虑到把将来新开发的新设备纳入到HPCS系列中来
――用完全开放的LINUX操作系统及Windows操作系统
――现场控制器软件自带OPC,用户在上位机方面可任意选择使用所熟悉的上位机软件。
――控制器软件中设有功能块开发接口,用户可直接编写自己所经常使用的功能块。
――系统中设有协议转换站,可将多种现场总线设备无缝接入HPCS系统。
2.4.高度的智能性
――HPCS系统是高度智能化的工业控制系统
――I/O自检,诊断软件可对I/O卡诊断到通道级。说明:模拟量输入卡内含基准电源及测温系统。可在全工作温度范围(0-55℃)内对零漂、温漂进行补偿。
I/O卡件均可带电插拔,且在不拆卸输出引线的情况下也不会产生扰动说明:一般厂家生产的I/O卡,如AO卡在使用中若发现某一通道故障,需拆下维修或更换时。首先要求维修人员在拔下AO卡之前拆下AO输出端子的接线,待维修后的AO卡件的输出稳定后方可恢复接线以避免扰动。我公司的产品无需这样的操作,可为用户带来方便。
――在同一块卡上可同时接受不同类型的信号。如:在RTD卡上可同时接受CU50/PT100热电阻、信号且不需要软件组态重新定义数据库。

网友A:
CS3000是日本横河公司的DCS;
HPCS-3000是华文公司的DCS;

为了吸引眼球,更改名字,鄙视这样的作者
这不是一个自信的中国人!
建议老板直接开除这样的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