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和利时的问题

楼主(2007-12-30):
向各位高手请教有关和利时的问题:
    我公司使用和利时SmartPro3.1.3,有两台操作员站,一台重新启动时,另一台有20秒的时间不能操作,正常后查看趋势记录这20秒的趋势记录也没有。请问这是何种原因?

网友A:
重启的那台为趋势服务器,所以停止后没有趋势,建议两台机子设置为主从关系。

楼主:
谢谢,不能操作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