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同一相两个相同过零点之间的距离一定不能超过450 度

楼主(2007-12-30):
电源同一相两个相同过零点之间的距离一定不能超过450 度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请问楼主,你这是从那里找出来的呀!

网友B:
这是西门子设备里的一个保护功能,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楼主:
西门子6RA70的说明书的报警故障里说电源的问题的.
在F004和F005里出现的.
原文:
电枢电源中的相电压故障
(在运行状态 ≤ o4 时有效)
由每一个电源半波面积计算的电源电压有效值(直流平均值 × 峰值系数),必须大于相电压故障监控的响应值
P078.001× P353/100%
电源同一相两个相同过零点之间的距离一定不能超过450 度
如果二个条件之一不能满足的故障时间长于在参数P086 设置的“再启动”时间,则出现故障信息。合闸后,整流器在运行状
态o4 和o5 等待电压在电源端子(同样对于励磁回路)处出现,当不超过在参数P089 中设置的时间周期时不出现故障信息。

网友C(2008-01-31):
这是什么鬼话?距离450度?兜一圈下来还要多150度?
同一相2个相同过零点之间----可以理解为同一相中,相电压均不为零的2个用电装置或电位;我估计这“距离”翻译有误,大概是相位角吧?

网友D:
 “电源同一相两个相同过零点之间的距离一定不能超过450 度”

1、这是用周期、相位来描述失压时间的一种方式;
2、它检测两个相同过零点之间的时间,如果恰好是360度,就认为没有失压,系统供电正常;
3、它检测两个相同过零点之间的时间,如果超过360度,但小于450度,还认为没有失压,系统供电正常;
4、它检测两个相同过零点之间的时间,如果超过360度,但大于450度,则认为失压,系统供电不正常;

网友B:
这是西门子用于判断电源故障的两个判据之一,第一个判据是检测电压有效值的,第二个判据就是前面提到的相位判据。两个判据只要一个符合,就报故障。我的问题是,为什么需要相位做判据?那些情况是第一个判据不能涵盖的?比如有这种情况,电压有效值没有大的波动,而相位却发生了大的变化?希望高人,特别是熟悉6ra70的高手指教

网友D:
1、判断电源的什么故障?
2、判断电源的失压、断电故障的;
3、失压、断电后多长时间变频器就可检测出,并报警保护?
4、失压、断电后最长450/360 = 5/4周期变频器就可检测出,并报警保护!

网友D:
检测电压有效值的是检测电源故障的另外一种方法,它可检测电源欠压、过压或失压故障;在失压时间上没有相位检测判断及时。

网友A:
楼上朋友的分析,很值得学习.

网友E:
F004是电枢电压不平横或是电枢电压缺相
F005是励磁电流欠电流
这两种故障是6RA70经常有的我都遇到过

网友B:
“——————检测电压有效值是检测电源故障的另外一种方法,它可检测电源欠压、过压或失压故障;在失压时间上没有相位检测判断及时。”
刘志斌说的有道理,但根据您的说法,每次断相或低电压应该是相位检测判断更快一些,但实际上每次发生电源故障时,都是报低电压故障,很少有相位故障。所以,我感到肯定是有的故障无法用低电压的方法检测出。但我不知道是哪一种故障属于这种情况。也许是缺一相的情况?希望大家继续探讨。
我可以提供的其他资料是西门子硬件上是通过检测ab相和bc相线电压而得到所有关于进线电源的参数(包括电压大小,频率等),而且仅仅是通过检测ab相和bc相线电压,再没有其他的外部条件。其中b相和内部检测电源的地是相通的。

网友D:
  “但实际上每次发生电源故障时,都是报低电压故障,很少有相位故障。”

1、用相位检测判断失压、断相等低电压故障,使得故障检测更及时,更快;
2、当相位检测到失压、断相等低电压故障时,当然报低电压故障;
3、这里没有你说得“相位故障”问题!

网友B:
如果相位检测是准确的和及时的,那有效值检测就不需要了,但实际上西门子是采用了这两种方法,不知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D:
  “如果相位检测是准确的和及时的,那有效值检测就不需要了”

1、相位检测法、有效值检测法各有千秋,有互补作用;
2、所以两种方法都用,也没有错!

网友B:
我感觉他们确实是各有千秋,有互补作用。一定是两种保护的保护范围是不能完全重叠的,所以才用两种方法。如果保护范围完全重叠,没必要采用双重保护,西门子工程师还是很自信的。不知论坛哪位高人能解释一下

网友D:
  “如果保护范围完全重叠,没必要采用双重保护”

1、不是双重保护,是一种保护,两种检测手段并用;
2、也不是保护范围完全重叠,是同一种故障,采用两种方法检测!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这样,电源故障分完全掉电,缺1相,2相,电压低,频率变化以及我目前猜不出的故障等,这些故障全靠上面两种办法检测,我想,有的故障须用有效值办法,有的就必须用相位的办法。尤其是缺相的时候,由于检测回路里没有引中性点,所以,只能检测线电压,但这时候,缺相的这一路对其他两路的线电压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零,而是原来的一半(仅对全控整流桥的输入电源而言),我的意思就是相位检测有可能是针对某一种用有效值方法检测不敏感的特殊故障,但我目前想不到是哪种情况。另外,如果采用有效值的办法,也不能确定到底哪相缺了,这里好像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算法

网友B(2008-03-12):
再讨论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