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安装在阀门前还是阀门后

楼主(2007-12-30):
压力变送器应该安装在阀门前还是阀门后,哪者比较理想好

网友A:
装在阀前

网友B:
楼主没说清楚,通常是装在阀前的,特殊情况除外,要看你的被控对象而定

网友C:
同意 HBZYCS 的看法,主要是根据具体的控制对象及要求.

网友D:
呵呵,这个问题有点难说,看你控制压力的精度,有时加QQ439596365

网友E:
侧重点不同,结论则截然相反。
如果考虑的是方便压力变送器以后的返厂检修,压力变送器应该安装在阀门的后面。这样的好处是随时可以关阀门取下压力变送器而不影响现场工作。

网友F:
应说说清楚是调节阀\工艺阀还是小截止阀

网友G:
要看你的现场和你的测量目的了!!
 阀前后的压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网友H:
考虑测量对象和目的,安装检修方便,呵呵,感觉好多,说不清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HBZYCS和陶人:“通常是装在阀前的,特殊情况除外,要看你的被控对象而定”我不是很明白,你们说的被控对象是不是指---例如通过压力来控制调节阀的开度,超前控制时压变应装在阀前,滞后控制时要装在阀后,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压变的安装位置有没有像流量计那样的直管段要求。

网友I(2008-01-31):
对哪个部位的压力感兴趣就装在哪里!

网友J:
是啊,没有说清楚阀是什么作用的阀,压力变送器肯定要装在取压阀后,一般也装在压力调节阀后面。

网友K:
这要看你的控制点是在阀的前面还是后面来决定,一般控制的是阀门后面的压力,则安装在阀门后面.

网友L:
你要测阀前压力必须装在前,看工艺需要。

网友M:
 按工艺要求安装压力变送器。

网友N:
控制阀后压力装在阀后,控制阀前压力装在阀前,
阀门前后的压力是不同的,看工艺要求!

网友O:
那要看你控制的是阀前还是阀后的压力了

网友P:
我需要宝德压力变送器,型号8323,量程0-0.02MPa,介质:蒸馏水,温度:100度,材质:316.我是经销,我的邮箱:AHFYZHF66@163.COM

网友Q:
按工艺要求!

网友R(2008-03-10):
通常是装在前面的,要按情况而定

网友S(2011-01-12):
阀门前后的区有束流现象,导致压力值失真,所以阀门前后都不应该装压力变送器,安装位置应该尽可能避开阀门、节流元件、弯管段

网友T:
这个只要精心一想就能明白,阀门是个节流元件,其造成管道内介质压力的损失,及阀前后有压差,且这种压差随着阀门开度的大小而变化,所以压变装在哪里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U(2011-05-25):
一般都是装在后面,不然怎么靠压力来调节阀门

网友V:
你没有说清楚是什么阀

网友W:
应根据工况来定,考虑阀前阀后的利弊及测量的用途,,,,

网友X(2012-06-21):
你要测阀前的压力就装在阀前,测阀后压力就装在阀后,看工艺要求而定.

网友Y:
一般都是安装在阀门前面的

网友Z:
有直管段要求,阀门前安装,是2倍管径,阀门后是3倍管径

网友AA:
引用 网友X:
你要测阀前的压力就装在阀前,测阀后压力就装在阀后。。。。。。.

这就是标准答案!

谁再跟帖,,,,,,俄就有请旱厕茅房爬出来滴绿头大苍蝇N头,叮他鼻头,恶心死他~~~~~~~~

网友AB:
放在前后是根据工艺学需要的~~~你没有说明白~~故此不好下结论~~~~

网友AC(2013-12-30):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说清楚,通常是装在阀前的,特殊情况除外,要看你的...

网友AD:
我们测量压力的要求是尽量避免对其影响的工艺条件,因此其阀前较多。

网友AE:
安装在阀前好一些,但也可以安装在阀后,但要有足够的直管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