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1PG问题

楼主(2007-12-30):
FX2N-1PG控制伺服,只要一开变频器,FX2N-1PG控制的伺服就再也不能启动了,FX2N-1PG的脉冲输出端子RP在不停的闪烁,但是先开伺服不开变频器就没有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
高手指教

网友A:
有沒有什么異常?

网友B:
变频器设置是否有误?

网友C:
高频干扰

楼主:
变频器应该没什么问题,我的系统是这样的,FX2N的加FX2N-485BD与变频器进行485通信,加扩展模块FX2N-1PG控制伺服.
现在的现象是先开伺服正常,FX2N-1PG没有问题,脉冲输出RP端子亮,但只要开过变频器,再开伺服就不行了,FX2N-1PG的RP端子就闪烁(不是常亮),停止脉冲输出也还是闪,类似于死机.

楼主:
另外有一点是,因为空间问题,FX2N-1PG在电气柜里是挨着变频器的,会是干扰吗,没有这么脆弱吧

楼主:
另外有一点是,因为空间问题,FX2N-1PG在电气柜里是挨着的,会是干扰吗,没有这么脆弱吧

网友D:
变频器干扰问题,请用屏蔽双绞线连接脉冲信号。

楼主:
多谢工控白丁的指教,屏蔽层有什么接线要求吗.
我觉得似乎是FX2N-1PG自身的问题,象是报错或死机

网友E:
肯定是干扰没有处理好!

网友F:
应该是干扰问题,建议用屏蔽线缆。或者把PLC和变频器放远一点。

网友G(2011-05-18):
干扰问题,变频器是强干扰源,一定要采取防干扰措施,比如:屏蔽、隔离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