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串行通讯口如何工作?

楼主(2007-12-31):
请研究过的解释一下

网友A:
硬件协议采用RS232标准。
软件协议各公司自已开发的,如AB DF1等

网友B:
串口通讯的完成都是基于通讯物理介质,通过通讯协议进行握手应答来完成的数据交换过程.
举例楼上说的基于RS232的串口,通过MODBUS协议进行通讯,我们必须知道MODBUS协议的基本框架和协议内容,建议你在网上搜索资料,简单了解这个协议的知识.
PLC通过串口进行通讯就是基于各种通讯协议,或者是使用者自定义的协议,发送和接受数据包,完成的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