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显示负数

楼主(2007-12-31):
我们车间有一个水流量计,为电磁流量计,突然今天显示为负数,请教一下各位是什么原因,其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你是那儿的,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流量计?

网友B:
超过量程了吧?

网友C:
负数显示是瞬时流量还是累计流量?现在好了吗?

网友D:
因为电磁流量计一般都可以测量双向流量,
所以还有一种可能是流量计装反了,或有人更改了流量计的测量方向这个参数

楼主:
我们采用的是上海光华仪表厂的LDZ-6型仪表,大家有其说明书吗

网友C:
找厂家技术人员!

网友C:
流量计现在还显示负数吗?

网友E:
水不满,应该空管报警

网友F(2009-01-20):
同意5楼,或者是传感器到转换器的流量信号线,被调过

网友G(2010-04-24):
因该是  参数里面  流向选择与现场没对应

网友H:
流量流向选择正反测量看看

网友I:
查看里面的参数设置 还有就是电极短路了

网友J:
空管或者装反.我也遇到过,空管的时候现实负

网友K:
是不是装反了,检查一下安装方式.

网友L:
管道内的水由于压力或其他原因造成水回流,因此显示负值。

网友M:
既然是是突然显示负值,肯定不是安装问题。有可能是工艺上出了什么问题,空管或者回流,或者是有人动过电磁流量计的设置。

网友N(2010-07-31):
其实是干扰的问题啊~!

网友O:
警方的开发公当年加工方法的思念父母热风

网友L:
表前压力降低,造成水回流,因此显示负值,也可能是电磁流量计零点漂移。

网友P:
有可能是空管或者是回流水,我们公司就有这样的情况,流量正常时测量就恢复正常了如果停下来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Q:
如果问题已经解决请版主标明已解决

 以及注明解决方法 供新手学习 谢谢

如果问题已经解决请版主标明已解决

以及注明解决方法 供新手学习 谢谢

网友R:
可能是工艺原因,与仪表没有关系。

网友S:
我以为应该是空管或倒流

网友T:
应该是回流,电磁流量计上游时候有水泵或者阀门

网友U:
不知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V(2010-11-15):
现在的流量计都 是可以双向测量的,估计是有人改了流向

网友W:
电磁流量计突然显示负数,估计是有回流现象。

网友T:
介质回流吧,上方是否有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