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试电笔时,人为什么不会被电到?

楼主(2007-12-31):
根据试电笔工作原理:测试者需要用手触及验电笔后端的金属片,以让试电笔端、氖泡、电阻、人体和大地形成回路。那么请问:
1、在使用试电笔时,如果被测物体带电,会不会有电流通过人体,大约有多大。
2、如果有电流通过人体, 人为什么不会被电到?

非常困惑!

谢谢。

网友A:
有电流通过人体,但电流在5mA以下,电笔里有一个阻值很大的电阻,因此电流很小。要电倒人电流要在30mA以上.

网友B:
回答:
     一:在使用试电笔时,如果被测物体带电,会有电流通过人体,电源220V时:大约有:
氖泡压降约:50V,电阻约:二兆欧,
   电流=220-50=170/2000=0.085mA

  低压电笔一般测500V以下,这时,
  电流=500-50=450/2000=0.225mA

网友C:
政策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