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悬臂梁式传感器(0-20KG)输出显示在仪表上应该配哪些东西?

楼主(2007-12-31):
[请教] 悬臂梁式传感器(0-20KG)输出显示在仪表上应该配哪些东西?
是能直接输出在显示仪表上,还是要不要加变送器呢,非常感激.

祝大家元旦快乐。

网友A:
传感器输出的是mV级信号,要直接显示就得用专用控制器,否则就得用变送器娈成标准信号。如0-10V,0-5V,4-20mA等。

楼主:
谢谢,呵呵。
那是不是正常途径是这样: 称重传感器+变送器+显示仪表 ,那变送器和显示仪表有什么要求,一般选用什么样的好呢?

网友B:
不需用变送器就行的,称重显示仪可直接显示的!

楼主:
如果我希望用同一型号的显示仪表,那么多数模拟量的显示是否可以这样呢:模拟量传感器+变送器+显示仪表

网友C:
一块表就够了

网友C:
用一块数显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