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使用时为什么要接个电容呢?

楼主(2007-12-31):
异步电机使用时为什么要接个电容呢?

祝大家元旦快乐

网友A:
你说的是单相电机吧,电容是移相用的,使副绕组与主绕组之间相位差90,形成旋转磁场。

楼主:
呵呵,又是赵老师,谢谢哦。

不是啊,我看今天他们试三相异步电机也接了个电容啊,所以很奇怪啊。

网友B:
这是三相改为单相电机的一种用法。

楼主:
还是不明白啊

网友C:
讲述一下电机的用途,画接线图及电压

楼主:
有个客人买普通三相异步电机, 星型380V,三角行220V,我是旁观者,
买的时候默认是380V的,要求改接成220V
改接完成后,接线路试运行下,试运行时我看他们接了个电容.
当时情况就是这样的。

网友D:
我想这个客人就是想用单相220电源。他首先改为三角形接法,电容是移相用的

网友E:
如为三相电容,可能是提高功率因数用,消火花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