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58报USF,OCF

楼主(2007-12-31):
请对ATV38,58机电压检测,报OSF,USF,故障解决熟悉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请对ATV38,58机电压检测,报USF,OSF,故障解决熟悉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今天修好了一台ATV58,11KW的机器,上电报OSF,线电压显示有633V,最后查明问题就在INTC001108上,电压检测就在这块芯片上,报USF,OSF同INTC001108有密切关系

网友A:
但是如果该芯片供电点电容不行了也会报这样的警,不妨先更换电容后不行再换它

楼主:
wj931318:你说的对,当然要先排除INTC001108外围的问题

网友B(2010-03-28):
intc001108的十脚电压两伏应判断外围运放电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