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USB-PPI 编程电缆

楼主(2007-12-31):
各位同仁,国产西门子USB-PPI 编程电缆将分5个部分,分别做以介绍:
(1)概述:
  USB/PPI 是通过 USB 接口提供串行连接及 RS485 信号转换和 PPI 协议转换的编程电缆,在电脑中运行的驱动程序控制下,将电脑的 USB 接口仿真成传统串口(俗称 COM 口),从而使用现有的各种编程软件、通信软件和监控软件等。本电缆的工作电源取自 USB 端口,不再由 PLC 的编程口供电,转换盒上的双色发光二极管指示数据的收发状态。
USB/PPI 电缆适用于西门子 S7-200 全系列 PLC 。

批发/销售PLC编程电缆,欢迎垂询!
联系电话:13061211930(短信必复)
QQ:704353505
MSN:QD_JIERUI@HOTMAIL.COM

楼主:
(2)USB/PPI 电缆结构:

结构图(略)

USB/PPI 电缆的 RS485 端口 DB9M 针脚信号定义
针脚号    信 号 名    说    明
3    RxD/TxD+    数据线 B ( RS485 信号正)
8    RxD/TxD-    数据线 A ( RS485 信号负)
5    GND    数据参考电位( 5V 地)

楼主:
批发/销售PLC编程电缆,欢迎垂询!
联系电话:13061211930(短信必复)
QQ:704353505
MSN:QD_JIERUI@HOTMAIL.COM

网友A:
USB-MPI是需要驱动程序的.有需要的请到http://zclsj.qyun.net下载

网友B:
贵不贵  是否好用呢?

网友B:
什么价格啊

网友C:
国产的抗干扰差

楼主:
回复“超创科技”:价格还是很好滴!性价比还是蛮高滴!(个人观点。

批发/销售PLC编程电缆,欢迎垂询!
联系电话:13061211930(短信必复)
QQ:704353505
MSN:QD_JIERUI@HOTMAIL.COM

网友D:
要多少钱

网友E:
西门子USB-PPI 编程电缆能直接做一个串口跟别的串口通信吗?我说的是除了西门子的PLC之外的串口设备!!

网友F:
不就是问你个价格吗,真不痛快!

网友G:
我是用USB转COM口,然后在连接PPI电缆,也挺好用的。

网友H:
我有大量USB的PPI,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6e22dd384a4e9640eea015b1ce02eeee.jhtml

网友H: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6e22dd384a4e9640eea015b1ce02eeee.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