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水位的传感器正规的名字是什么?

楼主(2007-12-31):
我单位有用,放到连通井里面,电缆中间有个气管,4-20ma输出,量程好像是4MPA,德国的,不知道它的行业正规名字叫什么?哪里卖?多少钱?外边是个铁壳。

网友A:
液位计叫的比较多,
液位变送器?液位传感器?

网友B:
4-20ma输出就是压力液位变送器。

网友C:
液位变送器

网友D:
液位变送器呀

网友E:
我用过。 液位变送器

网友F:
压力液位变送器

网友G:
KYB19系列 液位变送器

概述:
KYB19系列液位变送器选用著名的美国NovaSensor公司高精度、高稳定性扩散硅压力敏感芯片,通过高可靠性的放大电路,将被测液体的液位信号转换成4~20mADC、0~10mADC或0~5VDC等标准电信号。高质量的传感器、精湛的封装技术以及完善的装配工艺确保了该产品的优异质量和性能。本产品分一体式、分体式两种结构,分体式产品又有铠装型及防腐型两种产品。铠装型及防腐型产品可以抵御多种腐蚀性液体的侵蚀,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的需要。

KYB19系列液位变送器产品分普通型和本质安全防爆型两种型式,防爆型产品能应用于各种恶劣及危险场所。

特点:
■ 高精度、高稳定性、高可靠性
■ 结构精巧、安装便捷
■ 可直接投入液体中测量液位
■ 一体式、使用方便
■ 分体式、便于固定安装和调校
■ 电缆型、防腐型、铠装型
■ 防雷击、防射频干扰
■ 反向极性保护及限流保护
■ 本质安全防爆

应用:
■ 工业现场液位测量与控制
■ 水文测量与监控
■ 水库大坝水位测量
■ 船舶及航海系统
■ 城市及供水系统
■ 循环水及污水处理系统

点击下载 KYB19技术参数及选型http://www.kysensor.com/systema/pic/20063152273193031.rar

网友A:
投入式液位计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多少钱 啊?哪里卖?

网友H:
液位计、液位传感器或液位变送器

网友I:
行业正规名字叫静压液位变送器。你所说的好像是缆式液位变送器
或是杆式液位变送器。大约一千六到二千三。请在此网站查询http://www.qd5117.com   我就在此网站上看到的。 大化石
以后在这里不能问多少钱 ?哪里卖?主要问技术上的问题。
这是周公(版主)的要求。我们新手要注意这些细节。我是新手也
会遇到一些叫不上名字的仪器。但可以到这问明白叫什么名字
然后到网上搜就知道多少钱 哪里有卖的了。

楼主:
o    哦谢谢,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J(2008-02-02):
进口的不会超过2000,国产的几百元,一般分为扩散硅,电容等
资料网上有很多,一般叫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GEISHUI@SINA.COM
我常用

网友K:
静压液位变送器,一两千块钱

网友L:
技术交流的平台,我们共同来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