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7-12-31):
 各位高手们呀,我是一个初学者。现在要设计一个有八档水压测试的设备,要求工人可以事先任意选中八档中的任意一档或几档,机器能自动根据工人选择依次测试。这个要怎么识别,怎么做呀。用三菱PLC能做到吗?头都想破了,书都翻烂了,还是没想出来!

网友A:
选择3个输入口,分别为X0、X1、X2
第1档:X0(ON)
第2档:X1(ON)
第3档:X2(ON)
第4档:X0 + X1(ON)
第5档:X0 + X2(ON)
第6档:X1 + X2(ON)
第7档:X0 + X1 + X2(ON)
第8档:X0、X1、X2(OFF)
也可利用三菱的外接电位器来实现(任意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