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W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01-01):
我要用SEW变频器来控制小车运动,SEW的变频器是不是有定位功能的啊?它的定位是怎么实现的呢?我要用脉冲数来控制它的运动距离,这又怎么实现??是在编程中设置参数的还是????有谁比较了解SEW产品的,请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2008-06-05):
用SEW变频器价格高,如果需要有定位功能使用在小车平移上,用安川的F7系列即经济又实惠选择一个反馈板,就可以实现闭环控制了。jialisen0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