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伺服主轴电机报警

楼主(2008-01-01):
三菱MDS-B-SPJ2主轴伺服系统在电机加减速在3000-5000RPM时老出现:<#33报警>手册说明是PN母线过电压.而检查外部电路又很正常.请教大家怎么解决.

网友A:
一是加大减速时间,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制动(如减少制动电阻)。

网友B:
应该测量伺服驱动器输出电压

网友C:
问题应该出在减速段,制动电阻的泄放能力不足。

网友D:
PN母线过电压.母线电压检测和放电回路都要检测

网友E(2008-02-21):
看看放大器接的R-UNIT是否正常,还有主轴加减速度时间增大,
最后就是MDS-B-SPJ2有毛病了
我可以解决B北京:13910904971

网友F(2008-09-26):
原因可能是过载,参数设置不当,制动电阻的泄放能力不足,抑或直流母线上并联的平滑电容器老化了(但那是FANUC的SPVM模块,不知道三菱主轴模块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