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切削机床通用操作规程

楼主(2008-01-01):
一、操作者必须经过考试合格,持有本机床的《设备操作证》方可操作本机床。
  二、工作前认真作到:

  1、仔细阅读交接班记录,了解上一班机床的运转情况和存在问题。
  2、检查机床、工作台、导轨以及各主要滑动面,如有障碍物、工具、铁屑、杂质等,必须清理、擦拭干净、上油。
  3、检查工作台,导轨及主要滑动面有无新的拉、研、碰伤,如有应通知班组长或设备员一起查看,并作好记录。
  4、检查安全防护、制动(止动)、限位和换向等装置应齐全完好。
  5、检查机械、液压、气动等操作手柄、伐门、开关等应处于非工作的位置上。
  6、检查各刀架应处于非工作位置。
  7、检查电器配电箱应关闭牢靠,电气接地良好。
  8、检查润滑系统储油部位的油量应符合规定,封闭良好。油标、油窗、油杯、油嘴、油线、油毡、油管和分油器等应齐全完好,安装正确。按润滑指示图表规定作人工加油或机动(手位)泵打油,查看油窗是否来油。
  9、停车一个班以上的机床,应按说明书规定及液体静压装置使用规定(详见附录Ⅰ)的开车程序和要求作空动转试车3~5分钟。检查:
  ① 操纵手柄、伐门、开关等是否灵活、准确、可靠。
  ② 安全防护、制动(止动)、联锁、夹紧机构等装置是否起作用。
  ③ 校对机构运动是否有足够行程,调正并固定限位、定程挡铁和换向碰块等。
  ④ 由机动泵或手拉泵润滑部位是否有油,润滑是否良好。
  ⑤ 机械、液压、静压、气动、靠模、仿形等装置的动作、工作循环、温升、声音等是否正常。压力(液压、气压)是否符合规定。确认一切正常后,方可开始工作。
  凡连班交接班的设备,交接班人应一起按上述(9条)规定进行检查,待交接班清楚后,交班人方可离去。凡隔班接班的设备,如发现上一班有严重违犯操作规程现象,必须通知班组长或设备员一起查看,并作好记录,否则按本班违犯操作规程处理。
  在设备检修或调整之后,也必须按上述(9条)规定详细检查设备,认为一切无误后方可开始工作。
  三、工作中认真作到:
  1、 坚守岗位,精心操作,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因事离开机床时要停车,关闭电源、气源。
  2、 按工艺规定进行加工。不准任意加大进刀量、磨削量和切(磨)削速度。不准超规范、超负荷、超重量使用机床。不准精机粗用和大机小用。
  3、 刀具、工件应装夹正确、紧固牢靠。装卸时不得碰伤机床。找正刀具、工件不准重锤敲打。不准用加长搬手柄增加力矩的方法紧固刀具、 工件。
  4、 不准在机床主轴锥孔、尾座套筒锥孔及其他工具安装孔内,安装与其锥度或孔径不符、表面有刻痕和不清洁的顶针、刀具、刀套等。
  5、 传动及进给机构的机械变速、刀具与工件的装夹、调正以及工件的工序间的人工测量等均应在切削、磨削终止,刀具、磨具退离工件后停车进行。
  6、 应保持刀具、磨具的锋利,如变钝或崩裂应及时磨锋或更换。
  7、 切削、磨削中,刀具、磨具未离开工件,不准停车。
  8、 不准擅自拆卸机床上的安全防护装置,缺少安全防护装置的机床不准工作。
  9、 液压系统除节流伐外其他液压伐不准私自调整。
  10、机床上特别是导轨面和工作台面,不准直接放置工具,工件及其他杂物。
  11、经常清除机床上的铁屑、油污,保持导轨面、滑动面、转动面、定位基准面和工作台面清洁。
  12、密切注意机床运转情况,润滑情况,如发现动作失灵、震动、发热、爬行、噪音、异味、碰伤等异常现象,应立即停车检查,排除故障后,方可继续工作。
  13、机床发生事故时应立即按总停按钮,保持事故现场,报告有关部门分析处理。
  14、不准在机床上焊接和补焊工件。
  四、工作后认真作到:
  1、 将机械、液压、气动等操作手柄、伐门、开关等板到非工作位置上。
  2、 停止机床运转,切断电源、气源。
  3、 清除铁屑,清扫工作现场,认真擦净机床。导轨面、转动及滑动面、定位基准面、工作台面等处加油保养。
  4、 认真将班中发现的机床问题,填到交接班记录本上,做好交班工作。
  附录Ⅰ:液体静压装置
  (如静压轴承、导轨)使用规定
  1、 先启动静压装置供油系统油泵,一分钟后压力达到设计规定规定值,压力油使主轴
  或工作台浮起,才能开动机床运转。
  2、 静压装置在运转中,不准停止供油。只有在主轴或工作台完全停止运转时,才能停
  止供油。
  3、 静压供油系统发生故障突然中断供油时,必须立即停止静压装置运转。
  4、 经常观察静压油箱和静压轴承或静压导轨上的油压表,保持油压的稳定。如油压不
  稳或发出不正常的噪音等异常现象时,必须立即停车检查,排除故障后再继续工作。
  5、 注意检查静压油箱内油面下降情况,油面高度低于油箱高度的三份之二时,必须及
  时补充。
  6、 二班制工作的机床:静压油箱每年换油一次,静压装置每年拆洗一次。

  卧式多刀、仿形车床操作规程

  适用机型:
  1、 多刀半自动车床:
  C720(1720),C20-1,C720F(116-2),CA9220。CA9220-1,C7620,C730(1730),C730-1,C7633,MP-26,1A730,HT-8,
  2、 仿形车床:CE7112,C720K(1722),CE7120,CE7132,CD7112,CH017,1712,
  1731。
  3、 曲轴及凸轮轴车床:
  S1-036A(1A84),S1-035(1A857),S1-130B,S1-126。C497(1893),C487(1893)。
  一、 认真执行《金属切削机床通用操作规程》有关规定:
  二、 认真执行下述有关多刀半自动、仿形和曲轴车床规定:
  1、 工作前检查凸轮、靠模板(仿形板)应安装正确,坚固牢靠。
  2、 工作中不准加工余量超过规定的毛坯。
  3、 工作中注意气动或液动夹紧装置的工作动态,如压力(气压或液压)下降影响工作夹紧时,应立即停车。
  三、 认真执行下述有关特殊规定:
  凡属程控的多刀半自动及仿形车床,工作前应根据工艺要求进行有关工步、程序、主轴转速、刀架进给量、刀架运动轨迹和连续越位等项目的预选。将电气旋钮置于"调正"位置进行试车,确认无问题后,再将电气旋钮置于自动或半自动位置进行工作。

  卧式镗床操作规程

  适用机型:
  1、 卧式镗床:T616,T617,T618,75型,T68(262G),T611(262Д),T612(2630),JT68,2A613,WH80,BFT100/iV,BFT-13CM1,BFT125/5。
  2、 落地镗床:AFM150,T6210。&nb

网友A:
 一、操作者必须经过考试合格,持有本机床的《设备操作证》方可操作本机床。

呵呵,有几个有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