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主板的供电?

楼主(2008-01-01):
变频器主板的供电?我们一台东元的变频器坏了,经查是模块坏,,驱动和其他没有坏,但我为了能确认其他没有问题,可以直接通上直流电供给主板吗?如果可以,需要注意什么?模块输入输出都坏了。

网友A:
可以通电。最好用隔离变压器,防止静电。

网友B:
可以,但没有什么意义,只要整流模块没有坏,可断开模块正端供电,仔细检查驱动部分。

网友C(2009-06-07):
请问稳各位大虾,变频器主板单独供电怎么供呀,应该供多少V?比如说LG-IG5,

网友D:
一般来说百分之八九十的主板供电都是+5V的。直接用直流可调电源慢慢调到5V即可。

网友E:
你可以给驱动板供电,把主板插到驱动板上面就可以了.驱动板供电,供直流,告诉你一个简单找到接电源的点.在驱动板上面找到滤波电容,一般7.5KW以下的都是在驱动板上有滤波电容,就是那几个大电容,找到以后你看你的变频器输入电压是多少,220V交流的就供给300V直流,380V的就供给530V直流.+端接到电容+.-端接到电容负,注意供电以前把模块取下来.大功率的供电,由于大功率的变频器是电容与驱动板分离的.找到驱动板上面的插线,电源线比其他的线要粗,并且是两种颜色.插接口比其他的要大,该插线支流连到滤波电容上的..就是它.还有一般的驱动板上面的开关电源用的MOS管的其中两脚通的那个插口,那个就是供电插口.慢慢摸索吧!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和我交流我的电话:13558705814.我这里代修各种变频器,费用合理.热诚欢迎各中间商合作,保证给你合理的利润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