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伺服模式的切换

楼主(2008-01-01):
请问各位大侠,伺候能够通过外部I/O控制在位置模式和力矩模式下切换吗?

网友A:
多数通用伺服可以。

网友B:
完全可以,你看看资料,上面应该写的很清楚

楼主:
松下的伺服可以吧?

网友C:
可以,2号参数选4,x5插头32号脚加开关

网友D(2012-02-08):
控制方式设置为:4。就可实现

网友E:
你看看资料,上面应该写的很清楚

网友F:
首先确认你的伺服驱动器是否具备这个功能?一般大厂商的驱动器都有。如果有,你先设置控制模式参数为位置/力矩切换方式(不同厂家伺服驱动器这个参数的编号和定义不一样),重新上电前按照说明书I/O口定义接上开关,开关闭合是什么模式、开关打开是什么模式说明书上都有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