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8-01-01):
     我今天遇到一个小问题,我们的一个高频发生器的一个支柱瓷瓶被击穿了,我想问一下大家,
有那种情况会击穿瓷瓶,是瓷瓶的质量不好,还是电压过高,通高频电流和低频电流这个对瓷瓶有什么影响吗?
     我到现场的时候用手摸瓷瓶发热

网友A:
一般情况是瓷瓶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B:
瓷瓶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C:
两种都有可能。前者可能性大一点。

楼主:
   顺便说一下,没有坏的瓷瓶它也发热,但瓷瓶上固定的铜排不算热

网友D:
   “高频发生器的一个支柱瓷瓶被击穿了”

1、支柱瓷瓶的支持铁件在高频电磁场中涡流发热而粹的;
2、不是电压高的缘故;

楼主:
   高频电路中用瓷瓶好还是用胶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