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藕减压启动柜怎么外接一个启动和停止按钮呢?

楼主(2008-01-01):
公司的深水井的启动柜着火了,烧报废了,然后从公司找了一个旧的,1990年的上海工农电气厂出的,可是我找不到把外接按钮线接在哪。有哪位师傅能帮帮我啊?小弟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找一本电气应用的书,一般都有自耦降压启动的图.
在控制回路的干路上加起停钮,启动加自锁.

网友B:
启动按钮和原柜上的启动按钮并联,停止按钮和原柜上的停止按钮串联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很简单

网友D:
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知道不知道什么叫串联什么叫并联不???

网友F:
还是找个师傅到现场帮帮你

网友G:
呵呵。。自己重新接一个就好拉

网友H:
呵呵,以前画的,楼主参考一下吧

网友I:
下面引用由 sc8043799在 2008-1-2 19:59:00 发表的内容:
  启动按钮和原柜上的启动按钮并联,停止按钮和原柜上的停止按钮串联
--------------------------------------------------------------------------------------------
确实是这样,再者也可以分析一下上图,就会更明白。

网友J: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要一条四芯电缆,用两根线直接接到电柜停止按钮《串联》,再用剩下两根线直接接到电柜启动按钮《并联》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感激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