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不装SQL行吗

楼主(2008-01-01):
西门子的软件以庞大著称,把电脑速度拖慢了不少.
安装WinCC时不装SQL软件行吗,因为这个数据库没什么用.装了占地方.
还有那KB319740补丁,一装上我的本本指纹就不能用了.
有没有一种方法改一下注册表什么的可以绕开这两个软件直接装.省事又快.

网友A:
感觉是得装

网友B:
装WINCC前必须装SQL。。。。
至于能不能绕过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建议楼主不要动这番脑筋了,您可以致电您的本本供应商,看看他们是否能提供什么建议。
在XP上安装需要KB319740补丁,可以通过在注册表中虚建一个项名为KB319740的项,从而避免安装KB319740补丁,但是从系统稳定性来说,不建议不安装该补丁。
对于SQL,Wincc需要依托数据库才能正常运行,因此不安装SQL,Wincc是无法进行安装的,更不用谈运行了。

以上!祝您工作顺利!

网友D:
wincc和sql的容量太大了
我的电脑太古老,装了一半就作罢了

楼主:
多谢yuanle
不过我还想请教:
国内的组态软件是不用装SQL的,难道WINCC离不开SQL,我的数据归档是用OPC--EXCEL做的,
非常好用,1秒种归一次也行,且任何电脑都可打开。
那个KB319740有什么用,非装它不可吗?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共创美好在 2008-1-2 10:32:00 发表的内容:
  多谢yuanle
不过我还想请教:
国内的组态软件是不用装SQL的,难道WINCC离不开SQL,我的数据归档是用O…
--------------------------------------------------------------------------------------------
是否使用数据库这取决于软件的设计问题,而不是你我讨论的主题,无论您采用OPC还是任何自己可掌控的方式,Wincc必须安装数据库,6.0前的版本用Sysbase数据库,6.0开始与微软合作后使用SQL数据库。
至于KB319740有何用这个问题,可能要打很多字才能说明这个问题,您可以前往微软知识库来查询。

以上!祝您工作顺利!

网友E:
如果楼主内存比较大,建议使用虚拟机
把WinCC安装在虚拟机里面,我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再次感谢yuanle

网友F:
anywhere SQL是wincc内置的数据库,不安装恐怕不行。

网友G:
同志你好。本人苦于没有SQL没有办法完成WINCC的安装。请问能否将SQL传给我一份。大恩不言谢。QQ878112025

网友H:
我有sql,qq513301592

网友I:
不行,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