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时转矩问题!

楼主(2008-01-01):
我想请教一下:在传动系统中,假如一台有变频器控制的电机被负载带着跑?也就是处于了发电状态:我想请问一下电机此时的转矩是不是显示负的?还是显示零?

网友A(2011-05-25):
此时处于第三象限运行,转速为负,转矩为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时处于第三象限运行,转速为负,转矩为负

被负载拖着发电,转速当然还是正,电磁转矩的方向与电动时反了为负;

网友C:
异步电机应该是工作在第二象限……回馈制动阶段,此时转速大于了同步速……所以转速还是正的;所谓回馈制动,转矩当然是负的,制动作用么

补充一下……第三象限是反向电动阶段……第四象限是反接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