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刺无纺布生产线梳理机问题

楼主(2008-01-01):
   我们厂是做针刺毯的!主要原料是涤纶和丙纶.  机台是青岛纺织集团生产的BG系列梳理机!现在上道夫不出网,下道夫却出的很好!有些原料上下道夫都会出网.现在搞的头都大了.上道夫与锡林的间隙已经调到0.3MM了.还是要用压缩空气在两边吹才能出网!
        麻烦各位同行帮帮忙啊!

网友A(2008-10-30):
1。有可能是原料太油

2.是否针布时间用太长

这是我个人看法

楼主(2009-05-22):
机台是新的没用多久。

原料太油可以用什么方法改变其特性。

网友B(2009-10-16):
这个是不是你的斩刀不行啊

网友C(2010-04-23):
是原料的问题吧

网友D(2011-08-22):
是不是两个道夫针布型号不一样

网友E:
满有学问的问题,业内人士踊跃参与吧,很好的学习机会。

网友F:
是否为针布间的隔距有问题,原料出来是先由下道夫带一部分。如果下道夫与锡林隔距太小,上道夫与锡林隔距过大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上道夫与锡林的间隙已经调到0.3MM了,这个隔距应该大了。

网友G(2012-08-28):
请叫贵公司名称?你产品的克重是多少,单网克重大概多少?上道夫与锡林之间的隔距偏大了,一般应该在0.12到0.16,下道夫与锡林之间隔距相对要小,一般0.07这样,当然要看你原料及单网克重的要求了,还有针布的型号!你们是几道针刺?如果方便请留QQ号。我做毡子已有多年,气流成网的,梳理成网的,德国、韩国的设备都用过,国内的主要是常熟那边产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