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塔自动供水电路图

楼主(2008-01-01):
带有保护控制,异地控制兼有相应运行状态的指示灯。还有如果一台泵不够用的话另一台可以自动启动,也可以同时启动,出现故障时要有指示!

网友A:
这个问题也好解决,还要用一个压力传感器呀,要不压力不够的话另一台泵不好启动。AHFYZHF66@163.COM

网友B:
使用带有压力传感器的变频恒压供水系统

网友C:
用浮球控制就行了,低水开泵,高位停泵

网友D:
同意楼上,水塔供水做恒压供水属于浪费,只要有个水位控制就行了

网友E:
应该是一个超地位,一个地位,一个高位。超地位启动两台,地位启动一台,高位停止。可以用液位计控制。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网友G(2011-05-28):
这个好办,想要稳定耐用一点的,可以用电子式水位开关或控制器,你可到网上搜索一下“电子式水位开关官方网站”可以找到更多资料,有原理、工作过程、动画、接线等。如果要自动上水的话,用的型号是BZ201。

网友H:
这个好解决,就看你如何选了,楼上的都行。4楼的说得有道理。

网友I:
用压力传感器也可,液位计也可以,但那始终有台常运行

网友J:
用膜盒压力表就行

网友K:
029-85398206

拧装式滴650元一套,当P卖鸟O,哈哈哈~~~~~~~投入式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