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杆/电动滑轨的的重复精度

楼主(2008-01-02):
    小弟目前想做一个三轴的步进系统,要求重复精度2个丝,我看了下网上的丝杆和电动滑轨的资料,好多写着0.05mm的精度,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通过补偿来提高精度的吗?还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啥叫电动滑轨

楼主:
下面引用由胡家在 2008-1-2 9:34:00 发表的内容:
  啥叫电动滑轨
--------------------------------------------------------------------------------------------
你可以上网查询一下

网友A:
好象和丝杆加导轨差不多的东西

网友B:
导轨的精度没有办法补偿

2个丝的精度不算很高

WWW.TELBRIDGE.COM
深圳市天堑通科技有限公司
0755-27832701
成工

楼主:
下面引用由胡家在 2008-1-2 9:55:00 发表的内容:
  好象和丝杆加导轨差不多的东西
--------------------------------------------------------------------------------------------
确实如此。

楼主:
My mail : cjlhbhh@163.com

网友C:
重复精度与精度是两回事。丝杠本身也有不同的精度等级。

网友D:
一般而言,重复定位精度在数值上是定位精度的1/3~1/2

网友E:
丝杆的精度,你要看是哪个厂家的,还有就是长度的问题,比较长的会差一点.至于重复定位精度,要看你做的软体是不是够好,还有就是做成全闭环控制,重复定位精度还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