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老烧离心开关和启动电容

楼主(2008-01-02):
一台弹花机(弹棉花)老是烧老烧离心开关和启动电容,电机功率为3KW

楼主:
电机启动很频繁

网友A:
离心开关问题

网友B:
1  负载过重
2  电源电压过低

网友C:
把启动电容换大些试试.

网友D:
 1电机启动很频繁
 2 负载过重
 3 电源电压过低

网友E:
也有可能是轴承不好了,电流大哦,

网友F:
离心开关和启动电容,是在启动的时候才会起作用的,并不参与正常运行工作中去!
经常坏的话,那要看你选择的容量是否合适!启动的时候负载是不是很重,同时是不是频繁启动!建议更换更大一级的的!

网友G:
不要频繁启动!

楼主:
3KW的电机应该选用多大容量的电容

网友B:
单相电机电容有启动电容和运转电容之分.具体数值要看惦记铭牌

网友H:
启动频繁,负载重

网友I:
起动慢线路有压降cd300cbb4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