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单相调速刹车马达

楼主(2008-01-02):
现用一单相调速刹车马达控制一平台上下移动,发现当把电机速度调得比较慢时,按上升按钮的时候会发生下滑的情况,是不是因为速度慢的时候电机出力小,以致于小于平台的重力?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电机选小了

楼主:
电机选小了?那怎么速度调快的话不会有这个情况呢?

网友B:
低速的时候,扭力比较小.就是要改善这个问题,才有了"矢量变频器"这种东西.

网友C:
那样简易的刹车马达,不太容易解决这样的问题;
简易换马力更大的电机,或采用变频调速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