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8200变频

楼主(2008-01-02):
曾修过一台8200 11KW的变频模块炸掉,驱动坏的很厉害修复驱动,驱动动态信号相差0.01或0.02V 。上模块运行正常,上机运行了两天模块又坏了,郁闷!现又有一个8200出现相同情况。不敢再上模块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驱动稳压管都换过吗?

楼主:
是的,都换了

楼主:
换过了,都换了包括双二极管

网友B:
所有的电解电容你都换过了吗?

网友C:
驱动电路还是有问题的,我也曾经碰到过一台伦茨93机,我这边修好的,拖电机也是好的,但到客户上电起动就炸机,反反复复好几次,最后还是放弃,无奈啊!

网友D:
电解电容你都换过

网友E:
遇到伦次只要炸了模块,驱动的元件全部换掉.不然就会有问题!

网友F:
谁和你这样说的,驱动要看的啊,全部换掉小学生都会了。。

网友G:
全换掉?不用吧。

楼主:
运行信号相差多少是正常呢?

楼主:
贴片电容也得换吗?

楼主:
驱动信号多少为正常呢?那位高手有成功维修的,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电解电容我到没有换,测着容量还可以

网友C:
我司伦茨82,93的年维修量在100多台,驱动信号多少为正常呢,7,8,9,10V都正常,修了那么多伦茨,就是有一台9324机的,我这边修好的,拖电机也是好的,但到客户上电起动就炸机,反反复复好几次,用的全是新模块啊,炸人民币啊,最后还是放弃,无奈啊!

网友C:
估计很有可能是炸过的这几路驱动电路贴片电容的问题,驱动电路上其它坏的也比较容易测量出来,换该的都已换了,也就贴片电容没换(当然也测量过),估计还是贴片电容漏电惹的祸

网友C:
估计很有可能是炸过的这几路驱动电路贴片电容的问题,驱动电路上其它坏的也比较容易测量出来,该换的都已换了,也就贴片电容没换(当然也测量过),估计还是贴片电容漏电惹的祸

网友H:
同意hzzhee的说法,我遇到过类以的故障,把驱动部分的坏件剔除干净后,把所有的和驱动有关的贴片电容换掉。

网友I:
修了100多台就算多吗?

网友C:
kevinj:你好,新年好,多有冒犯,不好意思,你是我修伦茨的启蒙老师之一,我始终会记在心上,不好意思,多多谅解!

网友F:
我都修了10000台了

网友C:
楼上朋友不知是何方仙人,不妨亮个相,到时也可以多多讨教,我是裘工13958171658,欢迎指教

网友I:
^_^,裘工,开个玩笑, 以后多多合作,我也有其他的变频器要向你请教,至于楼上这位仙人....,年轻人还是很有远大理想的嘛...

网友F:
什么仙人啊,只是开开玩笑啊,给论坛一点气氛,

楼主:
矢量型的驱动信号没有那么高吧?它用的是J312光藕,我测的是零点几伏,

楼主:
请各位高手继续支持,指点。谢谢!

网友C:
 天空蔚蓝:你的8200机详细型号说来, 用的是J312光藕,你测的是零点几伏?

楼主:
E82EV113_4B

网友J:
 请各位高手继续支持,指点。谢谢! 请各位高手继续支持,指点。谢谢!200&8210变频器操作手册

网友K(2008-06-30):
再学习!再 学习! 再学习! 再学习!

网友L:
学习学习,再学习,牢记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教导

网友M:
能否请哪个师傅讲解一下8212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