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心转子制动电机的分析

楼主(2008-01-02):
5~10吨位葫芦双梁起重机的大车电机为YSE100L1-4/2.2KW(实心转子制动电机,即软起动),经使用一段时间,该系列电机的制动线圈老是烧损。

网友A:
哪个厂家的?

网友B:
实心转子制动电机?是锥型转子电机吗?还是鼠笼电机配制动盘?

网友A:
前两个月还打过电话问过锦州特种电机厂的厂长,实心转子制动电机得制动线圈怎么保护,回复说电流很小,才零点几安培,要保护只能保护定子线圈了,YSE100L1-4/2.2KW的电机最好用GV2的电动机保护器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制动电磁铁与衔铁之间的距离太大或不均匀造成的。

网友C(2009-03-09):
调整间隙用眼看,不用塞尺,所以间隙不均匀,造成局部吸合不实烧制动线圈,因此三个点的间隙调整非常重要,我是北京北起意欧替起重机有限公司的,以前发现此问题,现在要求我们的现场人员用塞尺细调,故障率会改善;我们用了有六七年了此产品;效果还可以

网友A:
有道理,以后注意了。

网友D:
嗯,有道理

我们以前也是用眼睛看调刹车的间隙的,调不好有时候嗡嗡的响,都刺耳朵!

在以后就按楼主说的做用塞尺!

网友E:
同意用塞尺测,间隙要均匀

网友F:
这类电机好象有些问题。我们也遇见过。

网友G:
YSE电机怎么调制动间隙。谢谢!

网友H(2009-04-19):
就是拧那三个螺丝啊       不知对否

网友A:
交流的制动线圈比直流线圈容易烧,所以现在很多制动电机改用直流线圈了

网友I:
调节制动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