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设备电镀摇摆头

楼主(2008-01-02):
多功能电镀摇摆头:电流自动感应装置.正反转功能.周期可调.计时报警功能.专业制作电镀设备:整流机.摇摆头.超声波.各种电镀设备.供应各种电镀设备配件:整流机线路板.IGBT模块,PLC.触摸屏.微电机等.承接各种电镀设备工程.PLC.触摸屏程序设计.电镀设备维修改装.深圳办事处:宝安沙井益华电子城B103柜,众信电镀设备工程公司.电话:0755-61518726 传真:0755-61518726.湖南永州办事处:0746-4545768 联系人:俞先生13689541330(深圳)

网友A(2010-05-26):
     产品概述:
1、本酸洗(电镀、电解等)槽均可采用PP、PVC或PE等不同聚丙烯高分子材料的板材焊接而成,聚丙烯材料具有耐腐蚀、不结垢、耐渗漏、耐冲击、膨胀系数小、耐一定温度(≤110℃)等优点,所以满足酸洗、电镀,电解,磷化等反应槽的工况工艺要求。内槽材质为10~20mm厚的塑料板材,可耐盐酸、硫酸、硝酸、铬酐、烧碱等强酸强碱的腐蚀,抗老化性能达五年以上,并且投资与玻璃钢槽相比较少。
2、槽体及尺寸大小等完全可根据客户要求进行精加工定制,外槽边包制钢骨,耐温长久不变形;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电镀、化工等行业的酸洗磷化,电解,镀铜,镀镍,镀锌,镀钯,镀金等生产工艺。本公司还可根据用户图纸加工各种PP或PVC等塑料非标件,如:风管,贮槽,洗涤塔,填料塔等制作及施工安装,欢迎新老客户来电来函。

网友A:
产品概述:
1、本酸洗(电镀、电解等)槽均可采用PP、PVC或PE等不同聚丙烯高分子材料的板材焊接而成,聚丙烯材料具有耐腐蚀、不结垢、耐渗漏、耐冲击、膨胀系数小、耐一定温度(≤110℃)等优点,所以满足酸洗、电镀,电解,磷化等反应槽的工况工艺要求。内槽材质为10~20mm厚的塑料板材,可耐盐酸、硫酸、硝酸、铬酐、烧碱等强酸强碱的腐蚀,抗老化性能达五年以上,并且投资与玻璃钢槽相比较少。
2、槽体及尺寸大小等完全可根据客户要求进行精加工定制,外槽边包制钢骨,耐温长久不变形;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电镀、化工等行业的酸洗磷化,电解,镀铜,镀镍,镀锌,镀钯,镀金等生产工艺。本公司还可根据用户图纸加工各种PP或PVC等塑料非标件,如:风管,贮槽,洗涤塔,填料塔等制作及施工安装,欢迎新老客户来电                                                        系人    涵婷          手机    15131839487

网友A:
                                                                      供应电镀设备滚镀机                                          一、用途
1、用于钕铁硼零件的滚镀锌、镍、铜等
2、用于无线电、仪器、仪表、钟表、制笔、五金等行业小零件的滚镀生产
3、用于实验室滚镀实验、新工艺研究、大专院校学生教学等
二、特点
1、具有多档变速,适合多种工件、多种镀种的实验和生产需要
2、体积小重量轻,既可放在小槽中做实验,又可放在大槽上做滚镀生产,方便实用。
3、滚筒孔径有方孔、条型孔、圆孔等多种选择,适用的零件范围较宽。
4、滚筒开门采用压盖式,滚筒门上镶嵌有密封胶条,不易夹、卡零件,且胶条耐酸、碱、高温等。
5、可实现滚筒的周期换向,使零件翻动更均匀、充分。正、反转时间均1-15分可调,停止时间1-15秒可调

联系人         涵婷            手机      15131839487             QQ     719286288             有意者请联系

网友A:
                                                                      供应整流器高频整流器
产品概述

奥翔高频开关电源因其体积小,效率高,性能卓越而已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的各种领域,隨着高电压大功率开关器件的普及,驱动集成电路的完善;以IGBT为开关器件的高频开关电源取代以相控元件SCR组成的低压大电流电镀电源已成为一种趋势,产品质量已走向成熟。
1、本厂研制的电镀用高频开关电源,主要元件选用进口元器件,进口专用IGBT集成厚膜驱动电路;其他关键部件如高频变压器,集成电路等均选用国际名牌产品。
2、明显的节能:电源变换效率高达90 %,比调压器调压或饱和电抗器调压式节能50%,比可控硅调压式节能25 %,体积及重量只为同规格可控硅调压式的1/5左右。
3、直流输出采用恒压限流、恒流限压工作方式。
4、有可靠的保护功能:输入欠压、输入电源缺相、输出过流、过载、机内温升过高均能自动保护。当设备发生故障时,将发出故障报警讯号,并立即切断主电源。
5、高频开关电源的电压、电流采用数字显示,操作采用轻触按钮,指示灯显示工作状态。该设备提供多种配线方式,能与电脑、可编程控制器(PLC)、远程控制盒等连接实现远控,并可按用户需要设计各种远控装置,以方便用户进行电流、电压的调节和集中控制。
6、整机外壳、结构件采用优质电镀锌钢板静电喷塑或不锈钢板,关键电路和弱电控电路部份多经过防腐处理,以适应电镀行业的抗腐蚀要求。

 联系人      涵婷           手机         15131839487

网友A:
                                                            供应电镀设备.拔丝机.拉丝机

LT型水箱式拉丝机、LW型滑轮式拉丝机、LS型双卷筒式拉丝机、LH型活套式拉丝机、LZ型直线式拉丝机、LD型单次式拉丝机、卧式式拉丝机、倒立式拉丝机。LT型水箱式拉丝机拉拔丝成品直径范围在0.1-1.2mm之间,工作特性为滑动式拉丝,多道次拉拔;LW型滑轮式拉丝机拉拔丝成品直径范围在0.5-4.5mm之间,工作特性为无滑动积线式拉丝,有扭转;LS型双卷筒式拉丝机拉拔丝成品直径范围在0.4-3.5mm之间,工作特性为无滑动积线式拉丝,无扭转;LH型活套式拉丝机拉拔丝成品直径范围在0.5-6.0mm之间,工作特性为无滑动,无扭转;LZ型直线式拉丝机拉拔丝成品直径范围在0.5-7.0mm之间,工作特性为无滑动,无扭转;LD型单次式拉丝机拉拔丝成品直径范围为不大于22mm,工作特性为1-2道次拉拔;卧式式拉丝机拔丝成品直径范围为6.5-24mm,工作特性为无滑动积线式拉丝,拉拔线材直径大;倒立式拉丝机拉拔丝成品直径范围为不大于30mm,工作特性为自动化程度高、可同时拉丝和收线、收线盘重大可达2吨、卸丝方便可靠、操作简便、生产效率高、安全可靠。其中倒立式拉丝机是由河北永年某拉丝机制造厂的拉丝机研发部门在总结拉丝机用户们多年的使用经验的基础上,综合以前各类拉丝机的优点,并大胆改进后于最近几年研发出的最新型高效拉丝机,该拉丝机为下游企业的高效率加工生产提供了坚强的设备保障!

联系人    涵婷                     手机15131839487                 QQ719286288

网友B(2011-10-27):
提供各种电镀设备水银滑环,详情请联系深圳市品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刘小姐,谢谢!

0755-29006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