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隔离变压器的问题问题

楼主(2008-01-02):
请问隔离变压器输出220V的L端和N端,在用万用表测试其电压L与N应该是220,那么L端和输入的N端的电压有没有,又是多少呢?同样,我随便找两个直流输出的充电器A,对应的正极是A+,对应负极是A-,充电器B,对应的正极是B+,对应负极是B-.我用万用表测试其A+,与B+的电压,A+与B-的电压 又是多少呢?

网友A:
隔离变压器输出的是交流220V,充电器是脉动,还要看是给什么电压档的蓄电池充电,12V?24V?

网友B:
隔离变压器输出端与地是隔离的,无L端和N端区别.隔离变压器输入端与输出端只有磁的联系,没有电的联系.用仪表测量其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的电压,数值是随机性的,测量数值与仪表内阻 隔离变压器的绝缘电阻等参数有关.
两个充电器之间的电压,如果接在一起则相当于电池的串.并联,不接在一起则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