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铣机加工出来的工件尺寸问题

楼主(2008-01-02):
近来调了一台10080的雕铣机,用的是1.5KW,中惯量伺服马达,在加工出来的平面圆的1点方向和10点方向尺寸偏大(0.04MM),不知大虾们有何高见。

网友A:
机械传动机构的误差所致,查X轴及Y轴的丝杠间隙是否偏大?

网友B:
加工速度低一点会不会好一点?除机械烟瘾外,也可能是圆弧插补过程中控制得不好.

楼主:
新装的机械,用千分表打过了,丝杠没有间隙的,还有速度低的话会好一些,我的判断是马达的转子惯量偏小造成的,要换大惯量的马达试,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网友B:
可能是伺服没调好吧。直线的时候不明显,圆弧是变速过程,暴露得比较明显。

楼主:
to:刘岩利
    当发现惯量比=负载惯量/转子惯量  偏大在700%的时候请问是应该换大惯量的马达还是换大功率的马达呢。

网友C:
应该换力矩更大的电机,因为此时提高系统的综合加速度能力是关键,而不是简单追求降低惯量比。

网友B:
只要这个惯量比还在驱动器的可接受范围内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此时我手动将惯量比改小(例如:改为100%),这时声音没有了,不知道对性能有何影响。

网友C:
“声音没有了”?———什么声音?
“手动将惯量比改小”———改的是驱动器参数中的惯量比吧?

网友B:
难道,实际惯量比不到7倍?

楼主:
我换了个大功率的马达,但是惯量比还是600%,在转动过程中电机有噪音,所以我手动调节惯量比降低到100%后就没有噪音了,不知道这样改对性能有何影响。

网友D:
首先确定是机械还是电控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方法:
确定是否机械:把工件放在不同的位置加工同一个程序,如果其他位置也有应该不是机械问题;
电控是否有问题:这个就需要调进给速度,确实是速度慢就有改善,有可能在刚性配合不好,写程序做那两个点的圆柱测试椭圆度,进刀点看是否过切,注意观察反向间隙,惯量太大机械会有共振,不能调太大.1点和10点方向问下系统供应商,怎么有点象相限转移引起的反向脉冲啊,系统内如果有调节椭圆度和半径圆速度的参数可以试试有没有改变,这方面问题可能性较大;
程序是否有问题单独把这段程序拿出来测试,换个刀路处理测试,把速度进给F200,进行观察到那一段的轨迹进可以看出来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C:
“我手动调节惯量比降低到100%后就没有噪音了,不知道这样改对性能有何影响”———这么看来,楼主调整的惯量比确实是伺服驱动器中的参数值,实际上这样认为改变惯量比,相当于改变了系统增益,建议楼主:
1.实际核算折算到伺服轴的负载惯量,与伺服转子惯量做比较,然后选择最相近的惯量比参数设定;
2.调整速度环PI参数,得到最佳速度响应和系统稳定性;
3.调整位置环P参数(或者再加上前馈),得到最佳稳态随地误差和系统稳定性。

以上3点说起来容易,实际操作起来并不简单,因而只是大致的原则,总之是要在性能和稳定性之间找平衡,楼主前面认为降低惯量比参数达到的降低噪声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提高了系统稳定度,但是可能会降低系统的性能。

楼主:
to:波恩
我试下来的结果是,如果把惯量比降低,确实可以将KP,KV提高,但是好象12点和9点的地方出现了一条棱,用手都可以摸出来的,怎么办

网友C:
参数中惯量比降低,相当于调低了系统增益,因而为Kp,Kv提高留出了空间。

“12点和9点的地方出现了一条棱,用手都可以摸出来的”———具体如何调雕刻机我没有经验,据说在“12点和9点”方向出现暗纹确实是一种很常见,而且很难解决的现象和问题,不过如果问题大到“用手都可以摸出来”,就说明系统参数还是调的不到位。只是本人已经没有再具体的经验和建议了,抱歉!

楼主:
谢谢先,我换了一个大惯量的马达,以上问题得到了解决,看来这个惯量值得思索。

网友C:
“换了一个大惯量的马达”?———力矩和原来一样吗?

网友E:
换一个大惯量的马达等于增大他切削时的速度环增益

楼主:
to:波恩
力矩和原来一样的

网友C:
这么说来还是事关系统的稳定性问题。原来的系统的物理惯量相对于电气系统的参数而言偏小了。

楼主(2008-02-14):
to:波恩
"原来的系统的物理惯量相对于电气系统的参数而言偏小了"
我觉得应该是偏大了吧

网友C:
对于一套确定的伺服系统而言,电机惯量是定值,而伺服驱动器内的惯量参数是可改的变值,加大惯量参数的数值,相当于加大系统增益。
因此在更换大惯量的伺服电机之后,伺服驱动器的惯量参数未变,而系统性能得到改观,这说明新电机的物理惯量对于该参数而言是合适的,因而原来的小惯量电机的物理惯量相对而言就显得偏小了。

楼主:
to:波恩
有没有具体的公式或经验值来确定何时要选用大惯量,因为说明书上说负载惯量可以在20倍以下都可以使用,但是由于很多具体的机械特性要求不一样,所以再选型的时候很难确定.

网友C:
个人经验,对于机床这样的设备,这算到电机轴的负载惯量不要大于2倍的电机转子惯量。快速性要求越高,倍数应越低。

楼主:
感谢波恩的帮助

网友F:
小日本样本给的惯量,是极限情况。就是说在这个惯量下,动得起来,停得住,不报警,至于效果怎么样是不考虑的......
好久不来了,给大家拜个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