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起重及冶金用电机启动转矩较大?

楼主(2008-01-02):
哪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起重及冶金用电机启动转矩较大,频繁换向“能力”较强?(相对普通鼠笼电机)谢谢!

网友A:
起重及冶金用电机没见过,是不是绕线转子电动机?

异步电动机的启动转矩,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和转子电阻成正比,和频率成反比,约和电抗的平方成反比。

所以绕线转子电动机的启动转矩可以通过串接适当电阻来增大。

网友B:
  为什么?因为它们需要

网友C:
绕线转子电动机加装频敏,加装电阻,这就是起重与冶金用的电机.

网友D:
起重及冶金用电机启动转矩较大,是因为在设计时就已经考虑,它以牺牲电机效率为代价,提高了启动转矩。
而普通电机通常并不需要非常大的启动转矩,更多的考虑是电机的效率。

网友E:
   一楼的很对

网友F:
一楼说得很正确,它是通过增加、控制转子电阻,实现转矩控制的!

网友G:
  起重及冶金电机用于重载起动,故需较大的起动转矩.一般采用效率较低的绕线式电机.

网友F:
1、绕线式异步电机的效率和鼠笼式异步电机相比效率基本相同!
2、绕线式异步电机由于转子电阻可调,启动转矩可以控制,启动电流小,速度可调,各种性能优于鼠笼式异步电机;
3、缺点就是结构复杂些;

网友H:
起重与冶金用的电机并非一定是绕线式的,鼠笼电机也有的是起重与冶金用的,特殊的如变频的。
    起重与冶金用的电机的工作制式是S3,或S4居多,短期周期性工作制。

网友I:
无刷无环起动器、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节能、免维修、安装拆卸简单、操作方便大大减少维修费用。说情请登本公司网站www.china-shuguang.com联系电话:0577-61721973   13968794192   QQ:328014471  马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