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电缆接线图

楼主(2008-01-02):
请问台达PLC编程电缆内部接线是怎么接的,圆口和9针怎么连接

谢谢谢谢

网友A:
在台达论坛搜索下
有不少得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DVPACAB215连接线,只需三个信号线就可编程和通讯。

9针怎么连接和圆口的接线如下:
PC/HMI COM PORT      PLC COM1 PORT
TX  2                  4  RX
RX  3                  5  TX
GND 5                  8  GND

网友C:
是2-5  3-4  5-8,不是2-4 3-5 4-8

楼主:
谢谢,2种接法我都试试,因为手里有个这样的圆头

网友D:
质量和功能如何?

网友E:
呵呵,苏格拉底和后台运行说的是一样的,注意字母。

网友F:
ke yi de  hua  gei wo  ye  shuo shuo  zen mo  nong de
wo  shi  xin shou

网友G:
请问台达PLC编程电缆内部接线是怎么接的,[b]圆口和9针怎么连接
应该叫PS2吧@@@@@@!!!

网友A:
有不少条线呢
需要的可以联系
QQ 596716790

网友H:
是后面的,235-548

网友I:
2 3 5(8pin)
3 2 5(9pin)我是这样对接的

网友J:
下面引用由后台运行在 2008-1-3 12:30:00 发表的内容:
  是2-5  3-4  5-8,不是2-4 3-5 4-8
--------------------------------------------------------------------------------------------
支持一下

网友K:
圆头   是    1 2      9针的上面标了
            5 4 3
            8 7 6

楼主(2008-02-19):
实验2种方式,都不行,通讯超时,是不是圆的排列有问题?

2 1
5 4 3
8 7 6

还是这样:
1 2
5 4 3
8 7 6

网友L(2009-02-28):
我找到的接法,大家参考

网友M:
昨天量的我的台达接线:

网友N:
打电话去问问台达好了吧

网友O(2012-01-03):
经我试验是235对548

网友P:
20楼是正确的,但也会有21 楼 的情况,这是人为跳线

网友Q:
台达的编程电缆接线关系比较简单

网友R:
引用 网友I:
2 3 5(8pin)
3 2 5(9pin)我是这样对接的

你牛!

网友S(2012-02-06):
学习学习。龙年吉祥。

网友T(2017-09-26):
7E21698E210TGEO821YQ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