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如何使温度传感器带过来的漏电不 伤到板子内部?

楼主(2008-01-02):
[b]在温度检测电路中,被检测物体可能带有百伏以上的漏电,那些漏电就可能通过感温线带入检测芯片,而芯片的耐电压一般比较低,所以就有可能烧毁芯片,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漏电进入芯片,并使检测电路还可以正常工作呢?[/b][/b]

网友:
怎么都没有人回复呀......

网友A:
绝缘、屏蔽、接地(注意接地点的选择);然后搞定。

网友:
但是被测物体一般是别家公司的产品,问题是如果人家为了节省费用么有做接地的工作,那我们就只能考虑怎样保护我们的板子能在人家那正常工作了呀

网友B:
信号隔离变送器

网友:
谢谢指点,可不可以说的具体一点,我才疏学浅,还没明白

网友:
而且现在我有8个输入通道,是不是每个通道都要用变送器隔离呀?哪样成本会不会很高呢? ......

网友:
有高手知道吗? --!

网友A:
看现场,不一定都需要信号隔离器。我好些客户的现场感应电都很高,主要就是靠绝缘和屏蔽接地来避免的,这些东西有机会多和电缆沟或者桥架的老师傅请教,他们擅长

网友C:
隔离在线上加装二极管使其限流.

网友:
我原来是想用二极管,使其流入芯片的电压嵌位在 0 - 5V之间,但是传入芯片的可能是0 - 220V的交流电压,不知道能行得通不....
所以希望能求得一个更好的方法

网友B:
有时候套个塑料袋也可以起到同样作用。

网友B:
(知道你是开玩笑,不过这句话容易让人误解为人身攻击,还是屏蔽了吧)

网友:
(算了吧,还是回到技术讨论吧,希望屏蔽你的这个留言不会生气,谢谢)

网友D:
屏蔽吧。最简单,最可靠。不过要求现场人员听话,别偷懒。

网友E(2008-02-25):
采用光纤温度传感器设备来测量吧,无论多么高的电磁干扰或电压干扰都不会影响测量。
不过,该套设备很昂贵的

网友E:
我们有标准4通道,16通道的温度测试设备,可以分别连接4个温度传感器和16个传感器探头。
我们可以做到的最多的为256通道的设备。

网友E:
我们的感温度探头没有金属,是树脂组成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 300度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