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控制直/交流电机速度的简单电路

楼主(2008-01-02):
用三菱PLC控制直或交流电机的转速(两个速度:200rpm/600rpm),求最简单的电路。
谢谢了!

网友A:
那你的电机是要伺服器来控制,还是用步进电机来的,

楼主:
只用plc+电阻行不行?

网友B:
PLC只能发出信号控制速度,谁来执行?

网友B:
其实最简单的调速方式,就是双速电机,2/6极电机(3000RPM/1000RPM)+ 减速箱即可。

网友C:
完全看所使用的驱动器或者放大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