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在此请教我用视觉传感器可以连接PLC吗?我是用来测量距离的。

楼主(2008-01-02):
我现在需要的是用视觉传感器来测量距离。物体的大小在200MM左右,测量精度在UM级。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传感器,还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有得

网友A:
可以的,对机械等系统要求都比较高,有问题请联系我(13544045938)!

网友B:
用视觉传感器是达不到um级,应该用激光测量系统.

网友C:
精度要求太高,视野太大.我也认为视觉做不了.

网友C:
通过取一次图像应该不行.但通过精确的(UM级)的运动系统,分别取两次图像,似乎可以做的到.

网友D:
你说的检测距离是前后移动还是 上下左右移动啊..?

网友D:
如果是后者我想分辨率够高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如果是前者那就肯定没戏 呵呵

网友D:
视觉分板卡的和镶嵌的 板卡式的价格工业级设像头应该可以 有兴趣交流一下 13810023831

网友E:
个人感觉用激光位移传感器来检测比较好,精度能达到UM级,可以与我联系:13466783557

楼主:
我要测量的距离在20MM左右,是垂直测量。

网友A:
这个问题不难,用两个相机或者移动测量都能够达到精度,但是对机械和电气部分的要求比较高,只要舍得钱做是不成问题的!目前测量精度在3UM的比较多,现成的甚至有0.1UM的(测量范围在30MM)!有问题可以相互探讨(13544045938/jiangchbo@tom.com)

楼主:
楼上的老兄用你的东西成本太高啊!!!!!

网友F:
用激光测定位移比较好,
视觉系统麻烦

楼主:
楼上的老兄能留个联系方法吗?

网友G:
可以用SUNX激光位移传感器试试看,HL-C1系列,如果对速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也可以考虑LM-1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