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中做的倒送电

楼主(2008-01-02):
   公控网上的同盟人士:大家好!有件事情我要向大家请教一下"现在好多的电气控制厂家(一般是私营的较多)为了美观,动力线路主开关采用倒送电的方式,进线和出线相接反.从安全的角度是不够科学的呀!不知道采用这种方式的话,一些保护能不能起到相应的做用

网友A:
是有这种情况,但正装不能美观吗?晕,反装是省线省地方.跳是会跳的,具体有什么不对嘛,好像就是不按常规出牌吃亏是我们自己.

网友B:
  保护可以,但安全不好

网友C:
不安全,大家一般都是习惯上到下,反接的话,拉了闸,再动下段,那就.....

网友D:
很难讲这种方法不好!有适用场合,实际也有这种断路器,比如施耐德。不过我这安装这种断路器就是较大功率抽屉,供配电影响范围小,维修时抽屉抽出,进线电源自动断开。

网友E:
同意这样说;;;; 是有这种情况,但正装不能美观吗?晕,反装是省线省地方.跳是会跳的,具体有什么不对嘛,好像就是不按常规出牌吃亏是我们自己.

网友F:
这种情况我见过只不过只在进线柜用,我差点因为这命都没了,因为不知是下口送电,我的手离铜排只有5厘米.后来想想都后怕.

网友G:
有的空开可以下进上出,有的型号就不可以了。主要是一个灭弧的问题。 很难讲这种方法不好!有适用场合和环境的限制的可能。

网友H:
 有的空开可以下进上出,有的型号就不可以了。主要是一个灭弧的问题。 很难讲这种方法不好!有适用场合和环境的限制的可能

网友I:
不安全,对新进不熟悉的电工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J:
没听过关于这方面的标准

网友K:
小开关上进线,这是它只能上进线。但大电流800A以上的断路器,它具备既可以上进线,也具备可以下进线的性能。所以对于大电流,究竟采用上进线,还是下进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并没有标准规定。
  事实上,大电流进断路器采用下进线比上进线还要多。在某些场合下,硬要采用上进线无论在技术性上,还是在经济性上都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达不到的。

网友L:
安全不好,习惯上

网友M:
我在许多大型企业施工时也遇到过,而且只是普通的带机械锁的负荷开关专供检修用的,竟然也出现过下爪带电.要不是常年在外做施工经验还可以的话真的很危险.对于这样的开关我无语,我现在很鄙视在那些大型国有企业中混饭吃的电工,真的,当然也有许多好的认真的.这里我要说的是,大型企业中如果管理不到位,他们在给自己检修或者说接照明等后期附加电源和设备时为了完成任务乱接线的人我是瞧不起的,原因是后期附加施工比较麻烦为了省事胡乱应付.对我们这些施工单位倒是很会要求,甚至有这样的一个笑话,我在武汉钢铁有限公司施工时,要求我挂表,这是应该的.他们派个人来问我电焊机多少KW,让我电表挂互感器等.而且电焊机要按8小时满时计算电能

网友M:
大家想想临时施工我能有多大负荷,难道我还要先做了低压分配送电柜不成

网友N:
老愚者说的有理;有的开关是不允许下进线的,但很久没有了解了,具体型号已不记得。
    另外,“倒送电”好像一般理解为“用户对电网倒送电”,在电网停电检修时,是绝对不允许的。不知这概念,是否与地域有关系。